ST89C51单片机用usb转ttl线直接烧录程序需要额外供电吗?

楼主(2018-11-06):
我可以用usb转ttl线直接烧录程序吗

请问如果可以的话,那还需要额外加供电吗?
还有ttl线是插在排针上面的吗,如果要用ttl线是不是一定要在板上加排针

网友A:
插到电脑的USB口时就从电脑获得5V电源,因此不须额外加供电.如果不在板上加排针,焊接也行,不过拆除时还要焊下来.

网友B:
①如图,可以直接烧录程序,有USB供电的情况下,不需要外接供电,只需要将转接板上的TXD连接单片机的RXD(P3.0)、RXD连接单片机的TXD(P3.1)就可以了!
②如果是你自己焊接的转接板,不带USB+5v供电线,那么,你就要把电源的正负极直接接到单片机的正负极就可以了!

网友A:
烧录时最好给单片机另外供电而不要用电脑的USB电源,因为STC单片机烧录时要冷启动,另外假如板上有短路,烧坏电脑主板损失就大了.ttl线也可以焊在板子上,不过烧录完还要焊下来,不如插针方便.

网友C:
可以直接烤,USB转TTL线都带有5V和3.3V输出线

网友D(2018-12-24):
可以,ttl模块上自带两种电源接口5v和3.3v

网友E:
单片机是一个发展非常迅速的领域,但是核心的模块并没有变。所以导致很多老的教程和新的硬件同时存在。在单片机刚刚问世的时候,那时候写程序是需要外加12v电源的,但是,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现在只需要5v供电就可以,上传程序在单片机热启动的瞬间,单片机会自动判断一次P3.0口,只要握手成功,就可以顺利上传数据。
所以,你的问题可能在供电电源上,而是上传的时机不对,一定要在热启动的瞬间。  先执行上传命令,然后再接通电源就对了。

网友F:
可以直接烧录。但如果是成型的板子的话建议使用板子供电,这样比较安全可靠

网友G:
直接烧录即可

网友H:
需要的,单片机需要供电,还要供地

网友I:
可以直接用,

网友J:
不需要啊。。。。。。

网友K:
不需要,可以直接从TTL上取电,GND接20脚,VCC接40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