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自己的wifi 开关 ESP8266 lua开启UDP通信

楼主:
一. 模块连接路由器开启监听端口

1. 模块开启监听8080 端口:
init.lua文件:
tmr.alarm(0,4000,0,function()
    dofile("udp.lua")
end)
init.lua文件结束
udp.lua文件:
ListenPort = 8080
wifi.setmode(wifi.STATIONAP)
stacfg={}
stacfg.ssid="qqqqq"
stacfg.pwd="11223344"
wifi.sta.config(stacfg)
wifi.sta.autoconnect(1)
UdpSocket = net.createUDPSocket()
UdpSocket:listen(ListenPort)
UdpSocket:on("receive", function(socket, data, port, ip)
         print("\r\nport:"..port.."---ip:"..ip.."\r\n")
         ConnectPort = port
         ConnectIP = ip
        uart.write(0,data)
end)
uart.on("data",0,function(data)
    if UdpSocket~=nil then
        if ConnectPort~=0 then
            UdpSocket:send(ConnectPort, ConnectIP, data)
        end
    end
end,0)
------------------Got IP -----------------------------------------
printip = 0
wifi.eventmon.register(wifi.eventmon.STA_DISCONNECTED, function(T)
    printip = 0
end)
wifi.eventmon.register(wifi.eventmon.STA_GOT_IP, function(T)
   if printip == 0 then
      print("+IP "..T.IP)
   end
   printip = 1
end)
------------------END Got IP -------------------------------------
udp.lua文件结束

2. 通过手机端发送”open”打开继电器; 发送”close”关闭继电器
init.lua文件:
RELAY_Pin = 1
gpio.mode(RELAY_Pin, gpio.OUTPUT)
gpio.write(RELAY_Pin,0)
tmr.alarm(0,4000,0,function()
    dofile("udp.lua")
end)
init.lua文件结束
udp.lua文件:
UdpReceData = ""
UdpReceDataCnt = 0
UdpReceDataStat = false
ListenPort = 8080
wifi.setmode(wifi.STATIONAP)
stacfg={}
stacfg.ssid="qqqqq"
stacfg.pwd="11223344"
wifi.sta.config(stacfg)
wifi.sta.autoconnect(1)
UdpSocket = net.createUDPSocket()
UdpSocket:listen(ListenPort)
UdpSocket:on("receive", function(socket, data, port, ip)
         print("\r\nport:"..port.."---ip:"..ip.."\r\n")
         ConnectPort = port
         ConnectIP = ip
         UdpReceData = UdpReceData..data
         UdpReceDataCnt = 0
         UdpReceDataStat = true
end)
tmr.alarm(1,10,1,function()
    if UdpReceDataStat == true then
        UdpReceDataCnt = UdpReceDataCnt+1
        if UdpReceDataCnt >=10 then
            uart.write(0,UdpReceData)
            if UdpReceData=="open" then gpio.write(RELAY_Pin,1) end
            if UdpReceData=="close" then gpio.write(RELAY_Pin,0) end
            UdpReceData = ""
            UdpReceDataStat = false
            UdpReceDataCnt = 0
        end
    end
end)
uart.on("data",0,function(data)
    if UdpSocket~=nil then
        if ConnectPort~=0 then
            UdpSocket:send(ConnectPort, ConnectIP, data)
        end
    end
end,0)
------------------Got IP -----------------------------------------
printip = 0
wifi.eventmon.register(wifi.eventmon.STA_DISCONNECTED, function(T)
    printip = 0
end)
wifi.eventmon.register(wifi.eventmon.STA_GOT_IP, function(T)
   if printip == 0 then
      print("+IP "..T.IP)
   end
   printip = 1
end)
------------------END Got IP -------------------------------------
udp.lua文件结束

手机端发送”open”开继电器

手机端发送”close”开继电器

接收模块通过UDP发送出的数据

二 . 模块连接路由器向8080端口发送数据(客户端模式)
init.lua文件:
tmr.alarm(0,4000,0,function()
    dofile("udp.lua")
end)
init.lua文件结束
udp.lua文件:
wifi.setmode(wifi.STATIONAP)
stacfg={}
stacfg.ssid="qqqqq"
stacfg.pwd="11223344"
wifi.sta.config(stacfg)
wifi.sta.autoconnect(1)
ConnectIP = "192.168.0.103"
ConnectPort = 8000
UdpSocket = net.createUDPSocket()
UdpSocket:on("receive", function(socket, data, port, ip)
         print("\r\nport:"..port.."---ip:"..ip.."\r\n")
        uart.write(0,data)
end)
uart.on("data",0,function(data)
    if UdpSocket~=nil then
    UdpSocket:send(ConnectPort, ConnectIP, data)
    end
end,0)
printip = 0
wifi.eventmon.register(wifi.eventmon.STA_DISCONNECTED, function(T)
    printip = 0
end)
wifi.eventmon.register(wifi.eventmon.STA_GOT_IP, function(T)
   if printip == 0 then
      print("+IP->"..T.IP)
   end
   printip = 1
end)
udp.lua文件结束

三 . 模块开放热点监听端口

1. 模块开放热点建立UDP监听端口通信
init.lua文件:
tmr.alarm(0,4000,0,function()
    dofile("udp.lua")
end)
init.lua文件结束
udp.lua文件:
wifi.setmode(wifi.SOFTAP)
apcfg={}
apcfg.ssid="ESP_udp"
apcfg.pwd="11223344"
wifi.ap.config(apcfg)
UdpSocket = net.createUDPSocket()
UdpSocket:listen(8080)
UdpSocket:on("receive", function(socket, data, port, ip)
         print("\r\nport:"..port.."---ip:"..ip.."\r\n")
         ConnectPort = port
         ConnectIP = ip
        uart.write(0,data)
end)
uart.on("data",0,function(data)
    if UdpSocket~=nil then
        if ConnectPort~=0 then
            UdpSocket:send(ConnectPort, ConnectIP, data)
        end
    end
end,0)
udp.lua文件结束

手机端与模块间发送数据

四 .模块开放热点建立UDP通信向某个端口发送数据(客户端模式)
init.lua文件:
tmr.alarm(0,4000,0,function()
    dofile("udp.lua")
end)
init.lua文件结束
udp.lua文件:
wifi.setmode(wifi.SOFTAP)
apcfg={}
apcfg.ssid="ESP_udp"
apcfg.pwd="11223344"
wifi.ap.config(apcfg)
UdpSocket = net.createUDPSocket()
UdpSocket:on("receive", function(socket, data, port, ip)
         print("\r\nport:"..port.."---ip:"..ip.."\r\n")
         ConnectPort = port
         ConnectIP = ip
        uart.write(0,data)
end)
UdpConnectIP = "192.168.4.2"
UdpConnectPort = 8000
uart.on("data",0,function(data)
    if UdpSocket~=nil then
        if ConnectPort~=0 then
            UdpSocket:send(UdpConnectPort, UdpConnectIP, data)
        end
    end
end,0)
udp.lua文件结束

UDP间发送数据;
需要模块下对其发送数据,在手机端建立UDP通信;手机端会显示模块的ip和端口然后手机端可以向模块发送数据

2. 手机端通过发送”open”打开继电器; 发送”close”关闭继电器
init.lua文件:
RELAY_Pin = 1
gpio.mode(RELAY_Pin, gpio.OUTPUT)
gpio.write(RELAY_Pin,0)
tmr.alarm(0,4000,0,function()
    dofile("udp.lua")
end)
init.lua文件结束
Udp.lua文件:
UdpReceData = ""
UdpReceDataCnt = 0
UdpReceDataStat = false
wifi.setmode(wifi.SOFTAP)
apcfg={}
apcfg.ssid="ESP_udp"
apcfg.pwd="11223344"
wifi.ap.config(apcfg)
UdpSocket = net.createUDPSocket()
UdpSocket:listen(8080)
UdpSocket:on("receive", function(socket, data, port, ip)
         print("\r\nport:"..port.."---ip:"..ip.."\r\n")
         ConnectPort = port
         ConnectIP = ip
         UdpReceData = UdpReceData..data
         UdpReceDataCnt = 0
         UdpReceDataStat = true
         uart.write(0,data)
end)
tmr.alarm(1,10,1,function()
    if UdpReceDataStat == true then
        UdpReceDataCnt = UdpReceDataCnt+1
        if UdpReceDataCnt >= 10 then
            if UdpReceData=="close" then gpio.write(RELAY_Pin,0) end
            if UdpReceData=="open" then gpio.write(RELAY_Pin,1) end
            UdpReceData = ""
            UdpReceDataCnt = 0
            UdpReceDataStat = false
        end
    end
end)
uart.on("data",0,function(data)
    if UdpSocket~=nil then
        if ConnectPort~=0 then
            UdpSocket:send(ConnectPort, ConnectIP, data)
        end
    end
end,0)
udp.lua文件结束

连接模块热点, 创建手机udp客户端 为什么要让模块建立监听端口呢; 因为模块要去向服务端发送数据才可以得到对方的ip和端口,那么要控制继电器不能先让模块给你发送数据吧?而且每次的连接端口都是变化的; 所以让模块去监听端口,ip和端口都是固定的; 这样也方便控制

ESP8266 udp通信

交流QQ:1813763867
QQ群:235371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