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不带字库的液晶12864显示源程序(有详细注释)

楼主(2018-11-06):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lay(uint i){ while(i--);}
//12864引脚定义
#define lcdDat P0  /* LCD12864 数据线 */
sbit cs1= P2^3;    /* 右屏片选,高电平有效 */
sbit cs2= P2^4;    /* 左屏片选,高电平有效 */
sbit en = P2^0;    /* 读,写使能,高电平有效,下沿锁定数据 */
sbit rw = P2^1;    /* 1读\0写 */
sbit rs = P2^2;    /* 1数据\0指令 */
/** LCM忙检测 **/
busy12864(){
lcdDat=0xff;    //口线置1,防止干扰
rs=0; rw=1;    //置“命令、读”模式
//en=1; while(lcdDat&0x80); en=0;//忙等待
}
/** 写命令 参数:comDat为要发送的命令 **/
WriteCom(uchar comDat){
    busy12864();       //忙,则等待
rs=0;rw=0;    //置“命令、写”模式
    lcdDat=comDat;en=1;en=0;//送出命令,并使之有效
}
/** 写数据 参数:dat为要发送的数据 **/
WriteDat(uchar dat){
    busy12864();      //忙,则等待
rs=1;rw=0;      //置“数据、写”模式
    lcdDat=dat;en=1;en=0; //送出数据,并使之有效
}
//清屏函数
void clrLCD(){
uchar i,j;
cs1=cs2=1;      //同时选中左右屏
for(i=0;i<8;i++){    //共8页
  WriteCom(0xB8+i);  //光标到i页
  WriteCom(0x40);    //光标到页首
  for(j=0;j<64;j++)WriteDat(0); //写0清屏
}
}
/** 初始化12864 **/
Init12864(){
lcdDat=0xff;   //口线置1,防止干扰
rs=0; rw=1;    //置“命令、读”模式
//en=1; while(lcdDat&0x10); en=0;//等待复位完成
WriteCom(0x3f);   //开显示
WriteCom(0xc0);   //设置显示起始行
clrLCD();    //清屏
}
uchar code zm8x16_index[]="ABC"; //索引字串
uchar code zm8x16_Table[][16]={  //字串字模
0xE0,0xF0,0x98,0x8C,0x98,0xF0,0xE0,0,15,15,0x0,0,0,15,15,0,//A
0x04,0xFC,0xFC,0x44,0x44,0xFC,0xB8,0, 8,15,0xF,8,8,15, 7,0,//B
0xF0,0xF8,0x0C,0x04,0x04,0x0C,0x18,0,0x03,7,0xC,8,8,12,6,0 //C
};
uchar code zm16x16_index[]="您好";//字串索引
uchar code zm16x16_Table[][32]={  //字串字模
0x40,32,16,0xFC,0x23,16,0x8C,0x67,4,0xF4,4,0x44,0x94,0x8C,0,0,//您
64,48,0,0x77,0x80,0x81,0x88,0x92,0xB4,0x83,128,0xE0,0,17,96,0,
16,16,15,31,16,0xF0,128,130,130,130,0xE2,0x92,0x8A,0xC6,128,0,//好
0x40,0x22,0x15,0x08,0x14,0x63,0,0,0x40,0x80,0x7F,0x00,0,0,0,0
};
/******** 任意尺寸点阵显示函数 ***********|
|参数:显示位置:row页数,col列号,    |
|    字符大小:x横向像素,y纵向页数   |
|    显示内容:tab字模表          ******/
showXY(uchar row,uchar col,uchar x,uchar y,uchar *tab){
uchar i,j;
bit right;
if(col<64){right=0;} //置左右屏标志
else {col-=64;right=1;}
for(i=0;i<y;i++){
  if(right)cs1=0,cs2=1;
  else  cs1=1,cs2=0;
  WriteCom(0xb8+row+i); //行
  WriteCom(0x40+col);   //列
  for(j=0;j<x;j++){
   if(col+j<64)WriteDat(tab[i*x+j]); //未跨屏
   else if(right==0){    //从左屏跨右屏
     cs1=0,cs2=1;    //选中右屏
     WriteCom(0xb8+row+i);    //设置行
     WriteCom(0x40+(col+j-64));
     WriteDat(tab[i*x+j]);
   }       //在右屏越界不显示
  }
}
}
/* 返回一个8*16字符索引位置 */
uchar enN(uchar *s){
uchar i;
for(i=0;zm8x16_index[i]!=0;i++)if(zm8x16_index[i]==s[0])break;
return i;
}
/* 返回一个16*16字符索引位置 */
uchar cnN(uchar *s){
uchar i;
for(i=0;zm16x16_index[i]!=0;i+=2)
  if(zm16x16_index[i]==*s&&zm16x16_index[i+1]==*(s+1))break ;
return i/2;
}
/* 显示字符串 */
void showStr(uchar row,uchar col,uchar *s){
  uchar i;
  for(i=0;s[i]!=0;i++){
   if(s[i]<0x80){  //英文
   showXY(row,col,8,2,zm8x16_Table[enN(&s[i])]);
   col+=8;
  }else{
   showXY(row,col,16,2,zm16x16_Table[cnN(&s[i])]);
   col+=16;i+=1;
  }
  if(col>120){  //换行处理
   col=0;
   row+=2;
  }
  }
}
void main(){
Init12864();    //初始化
showStr(0,0,"您好好ABC好");
while(1);
}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的液晶12864显示源程序!

网友B:
请问这个屏是什么驱动芯片?是KS0108驱动的么?

网友C(2018-12-23):
你好,请问
0x40,32,16,0xFC,0x23,16,0x8C,0x67,4,0xF4,4,0x44,0x94,0x8C,0,0,//您
64,48,0,0x77,0x80,0x81,0x88,0x92,0xB4,0x83,128,0xE0,0,17,96,0,

这些数据是怎么取得的,我用的那个取模软件取出的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C:
已解决,谢谢你的源码

网友D(2019-06-09):
正好在学习液晶显示,学习下

网友E(2020-01-13):
你好,请问
0x40,32,16,0xFC,0x23,16,0x8C,0x67,4,0xF4,4,0x44,0x94,0x8C,0,0,//您
64,48,0,0x77,0x80,0x81,0x88,0x92,0xB4,0x83,128,0xE0,0,17,96,0,

这些数据是怎么取得的,我用的那个取模软件取出的也不能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