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状态机单片机独立按键处理程序

楼主(2018-11-07):
不要误会,虽然叫简化版,功能可一点也不简化啊。
程序每10ms调用一次按键扫描程序,由状态机控制程序流程,在按键未确认前,一旦检测到高电平,说明按键为抖动或干扰,自动退回初始状态,杜绝虚假按键动作。整个按键处理过程最长30ms,按键按下即执行,全部由定时中断完成,释放主程序。
按键动作干脆利落,爽!抖动?那就是一个传说!
之所以定时中断为2ms,是考虑到2ms定时可以作为其他应用的定时基准。

单片机程序源码如下:
/***************************************************
工程名  :独立按键(状态机)控制 LED_简化版
作者:老芹

本例Key接P1.4
***************************************************/
#include "STC15F2K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 = P1^4;            //定义按键
sbit LED = P0^0;
void KEY_Scan();        //检测按键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bit key;

void main()
  {
        Timer0_Init();
        while(1)
        {

        }
  }

void KEY_Scan()         //检测按键
  {
   static uchar KeyStatus = 0;   //按键状态
   switch (KeyStatus)
         {
           case 0:                          //初始状态下,KeyStatus=0
                     if(K1==0)            //如果有键按下转到下一状态;否则是干扰,直接退回初始状态
                        KeyStatus++;
                     break;
            case 1:
                     if(K1==0)            //键仍然按下
                      {
                       key = !key;
                       KeyStatus++;     //转到下一状态,等待按键释放
                      }
                     else
                        KeyStatus = 0;   //是干扰,退回初始状态
                     break;
             case 2:
                       if(K1==0)          //键仍然按下
                           break;
                       else                   //键松开
                          KeyStatus = 0;   //退回初始状态
                          break;
          }

   }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2毫秒@11.0592MHz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A;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A9;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1;
     EA =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
   {                     //16位自动重装模式,无需重赋初值
     static uchar i;
     if(key)              //按键按下,LED点亮
            LED=0;              //点亮LED
     else
        LED=1;              //关闭LED

     if(i==0)             //每10Ms调用按键扫描程序一次
        KEY_Scan();
        i++;
        if(i==5)
            i=0;
    }

网友A:
我仔细研究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A:
刚刚试了,确实非常好用,得好好研究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B:
如果加入按键长按呢用起来不是更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