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的51单片机,下载程序还是那么麻烦吗?

楼主:
看图上,好像还是串口下载程序。
记得学51单片机开发板的时候,下载程序要用一个STC-ISP,要先关开发板电源,在按下载键,再给开发版上电。
不胜其烦
要是做产品这样下程序调试,还不得崩溃。。。。
现在不知道啥样了。

网友A(2018-11-08):
你想如何更简单呢?

网友B:
做产品不会用51,价钱不是最低的,性能不是最强的,功能就是单片机应有的功能,那么,用51的理由是什么呢?

网友C:
可以买下载器,也不贵的,不过我建议学习还是要买个板子,当然使用模拟单片机也不错,可以边编程边调试

网友D:
STC做产品用离线下载器,3秒钟烧一片。

网友E:
买一个冷启动的下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