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G1163大电流宽电压输入DC-DC降压方案 5V 12V 20A输出

楼主:
宽电压输入,支持高压输入 ,大电流同步降压方案

本方案的拓扑为典型的同步整流 BUCK 结构。采用同步整流MOS管代替快恢复整流二极管,从而极大提
高电源转换效率。其中,Q1为高端MOS管,Q2为同步整流 MOS管,HO、LO为互补并带有死区时间控制
的PWM,分别驱动 Q1和Q2的导通和关断。L为储能电感,R为负载电阻,C为输出端电容。
当 HO为高电平时,开关管 Q1导通,输入电压对电感 L 充电,同时对负载供电;当 HO为低电平时,电
感上的电流因无法突变而继续向负载放电,直到LO为高电平时,整流管Q2同步打开导通。

6.1  启动过程
输入电源通过低压差线性电源Q4输出 12V,给 EG1163的 VCC引脚(12脚)供电。

6.2  输出电压调节
输出电压同过两个分压电阻到 EG1163的FB 引脚(8脚)上,而内部误差放大器基准电压为  1.2V。则输
出电压:
Vout=(1+R12/R13)*1.2V
如需设置输出电压到 12.12V,可设定R12为9.1K,R13为 1K,输出电压 Vout=(1+9.1/1)*1.2V=12.12V。
如需设置输出电压到 5.13V,可设定 R12为 3.6K, R13为 1.1K,输出电压 Vout= (1.1+3.6/1.1) *1.2V=5.13V。

6.3  输出电流设定
输出电流大小可通过调节运放电阻 R20阻值,输出电流与该电阻的关系式是:
Io=R22/(R20+R22)*5V/R18
本方案中 R20为220KΩ,R22为 1KΩ,R18为 0.001Ω ,即 Io=1KΩ /(340KΩ +1KΩ )*5V/0.001Ω ≈22A。

EG1163-DCDC同步整流方案12V20A及5V20A-20181030 (1).pdf

网友A(2018-11-07):
好东西自己先顶个

网友B(2019-08-11):
我加你QQ了回复一下

网友C(2019-10-31):
非常好的方案,正需要,谢谢!

网友D:
很好的方案,我喜欢。

网友E(2022-04-17):
非常好的方案,正需要,谢谢!!!!

网友F(2023-05-06):
好的资料和方案,值得研究!

网友G(2023-07-27):
详细的很,多谢

网友H(2025-08-06):
下载EG1163-DCDC同步整流方案12V20A及5V20A-20181030

网友H:
EG1163-DCDC同步整流方案12V20A及5V20A-2018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