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OP-4412开发板-驱动-4.3寸屏幕-logo修改

楼主(2018-11-07):
本文档主要介绍 iTOP-4412 开发板,4.3 寸屏幕,内核 logo 修改过程。默认的镜像,在
4.3 寸屏幕上是不显示内核 logo 的。
本文档需要用到的工具包可以在文档压缩包中找到。用户可以自行在群文件中进行搜索。
修改过程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步骤:1、s3cfb_ops.c 文件修改 2、内核 logo 制作。
V1.1 版本:增加了修改位深度为 8 位的方法。
1.1 s3cfb_ops.c
在“iTop4412_Kernel_3.0/drivers/video/samsung/s3cfb_ops.c”文件中,有设置
logo 显示的代码。
修改之前的代码为:

修改后的代码如下图所示:

保存,退出。
1.2 制作内核 logo
1.2.1 生成.h 文件
首先需要一张“272*480”大小的 bmp 格式的图片。如下图所示。

这里作者提供了一种修改位深度为 8 位的方法:
1. 在百度上下载 ps 软件。
2. 在 ps 中打开软件,点击图像——模式——索引,设置为下图所示

3.  格式,设置为下图所示,点击保存。

然后,通过“Img2Lcd”软件打开该图片。设置如下图所示(其中红色部分是需要修改的地方)。

设置完成后,点击左上角的保存按钮,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文件名可以自行定义,但
格式要求为“.h”,此处修改为“topeet.h”,点击保存按钮,保存。

保存后,弹出如下图所示文件:

暂时关闭,待用。
1.2.1 修改 iBitmapData_q 数组
iBitmapData_q 数组在“iTop4412_Kernel_3.0/drivers/video/samsung/iTop-
4412.h”文件中。打开“iTop-4412.h”文件会发现两个数组:iBitmapData、
iBitmapData_q。我们只需修改后者即可。
用上一小节生成的“topeet.h”数组中的内容,替换掉“iBitmapData_q”数组中的内
容。完成后如下图所示。(数组比较大,用户可以使 shift 键进行选择。)

保存。然后替换“iTop4412_Kernel_3.0/drivers/video/samsung/iTop-4412.h”文
件。重新编译、烧写内核。
系统启动后,发现内核 logo 已经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A:
学习了,多谢分享内容,值得

网友B(2018-12-10):
值得推荐

网友C(2019-02-21):
学习该篇文章,先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