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TDA7294功放板波形异常是什么原因?

楼主:
如下一图二图,正弦波或声音音乐都有问题,下半周都有问题,有很大谐波(毛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果将喇叭换成电阻,那就一切正常,但是换其它功放板(买来的拆机板TDA7265),用同样的喇叭,没问题,所以确定还是TDA7294板的问题,哪位大神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2018-11-07):
没有用示波器看过还真不知道呢
你把C46C48两个输入电容换成106(10uF)试一下,你这示波器应该是有两路,把输入也接上,对比看一下增益是否达到你设定的增益,在保证别的线路安全的情况下,把7294的电压加大看看.
一喇叭是感性负载,接上去有毛刺是正常的,如果说别的没有这样的毛刺,也许是输出级不同,也许是你的电路真的有问题

网友B:
从波形上看,可能是负向电源(例如,使用电容放电产生反向电流的,电容容量不足。等等)出了问题,动力不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示波器看过还真不知道呢
你把C46C48两个输入电容换成106(10uF)试一下,你这示波器应该是有两路,把输 ...

谢谢,已找出问题点,我就是听了几天总觉得没有TDA7265那块板声音明亮,所以拿到公司测了一下,结果吓我一跳,都是官方线路图害的,SP那里应该有4.7R串0.1uF并着,这样就消除了,声音也明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波形上看,可能是负向电源(例如,使用电容放电产生反向电流的,电容容量不足。等等)出了问题,动力不足 ...

谢谢,已找出问题点,我就是听了几天总觉得没有TDA7265那块板声音明亮,所以拿到公司测了一下,结果吓我一跳,都是官方线路图害的,SP那里应该有4.7R串0.1uF并着,这样就消除了,声音也明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已找出问题点,我就是听了几天总觉得没有TDA7265那块板声音明亮,所以拿到公司测了一下,结果吓我 ...

那是感性负载的补偿一类的线路,接不接一般来说是问题不大的,如果是不接就直接影响到音质的话的,那可能是这个IC本身的问或者是你这画的PCB板子有问题
你画的这板子和我再现画的差不多一样的风格,都是刚刚入门的,走线尽量不要有直角的锐角出现,如有的的话就补上,焊盘加个泪滴会好看一点,电源和输出的走线还得再宽一点,底层最好是全部敷铜接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是感性负载的补偿一类的线路,接不接一般来说是问题不大的,如果是不接就直接影响到音质的话的,那可能是 ...

又遇到其他问题已重画板,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