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液晶背后的7660芯片发烫问题

楼主(2018-11-07):
1602液晶通电后正常工作但是背后的7660芯片发烫而且很烫属于正常现象吗?以前没注意。

网友A:
肯定不正常啦,建议用万用表测测是不是液晶短路了

网友B:
过热的话,可能供电电压高了

网友C:
7660是负压IC,他发烫你看下负压有没有,没有负压这个IC可能坏了

网友D:
不正常 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E:
你可能焊接或者上反了

网友F:
没遇到过,可能是短路了,重新调试一下试试

网友G:
有多烫,超过70度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