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读写操作单片机程序详解

楼主(2018-11-07):
 一、DS18B20的初始化
  (1) 先将数据线置低电平“0”。
  (2) 延时(该时间要求的不是很严格,但是尽可能的短一点)
  (3) 数据线拉到低电平“0”。
  (4) 延时750微秒(该时间的时间范围可以从480到960微秒)。
  (5) 数据线拉到高电平“1”。
  (6) 延时等待(如果初始化成功则在15到60毫秒时间之内产生一个由DS18B20所返回的低电平“0”。据该状态可以来确定它的存在,但是应注意不能无限的进行等待,不然会使程序进入死循环,所以要进行超时控制)。
  (7) 若CPU读到了数据线上的低电平“0”后,还要做延时,其延时的时间从发出的高电平算起(第(5)步的时间算起)最少要480微秒。
  (8) 将数据线再次拉高到高电平“1”后结束。
  二、 DS18B20的写操作
  (1) 数据线先置低电平“0”。
  (2) 延时确定的时间为15微秒。
  (3) 按从低位到高位的顺序发送字节(一次只发送一位)。
  (4) 延时时间为45微秒。
  (5) 将数据线拉到高电平。
  (6) 重复上(1)到(6)的操作直到所有的字节全部发送完为止。
  (7) 最后将数据线拉高。
  三、DS18B20的读操作
  (1)将数据线拉高“1”。
  (2)延时2微秒。
  (3)将数据线拉低“0”。
  (4)延时15微秒。
  (5)将数据线拉高“1”。
  (6)延时15微秒。
  (7)读数据线的状态得到1个状态位,并进行数据处理。
  (8)延时30微秒。
  四、DS18B20读写操作程序
  //----------------------------------------------------------
  // 模块名称:DS18B20.h
  // 模块功能:DS18B20 读写操作
  //----------------------------------------------------------
  sbit DS = P1^2;
  //----------------------------------------------------------
  // 函数名称:void DelayTmp(unsigned int count)
  // 函数功能:延时
  //----------------------------------------------------------
  void DelayTmp(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
  while(count)
  {
  i=200;while(i》0)i--;
  count--;
  }
  }
  //----------------------------------------------------------
  // 函数名称:void DsReset(void)
  // 函数功能:复位
  //----------------------------------------------------------
  void DsReset(void)
  {
  unsigned int i;
  DS=0;
  i=103; while(i》0)i--;
  DS=1;
  i=4;while(i》0)i--;
  }
  //----------------------------------------------------------
  // 函数名称:bit TmpReadBit(void)
  // 函数功能:读取一位
  //----------------------------------------------------------
  bit TmpReadBit(void)
  {
  unsigned int i;
  bit dat;
  DS=0;i++;
  DS=1;i++;i++;
  dat=DS;
  i=8;while(i》0)i--;
  return (dat);
  }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TmpRead(void)
  // 函数功能:读取一字节
  //----------------------------------------------------------
  unsigned char TmpRead(void)
  {
  unsigned 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j=TmpReadBit();
  dat=(j《《7)|(dat》》1); }
  return(dat);
  }
  //----------------------------------------------------------
  // 函数名称:void Tmp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函数功能:写入一字节
  //----------------------------------------------------------
  void Tmp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write 1
  {
  DS=0;
  i++;i++;
  DS=1;
  i=8;while(i》0)i--;
  }
  else
  {
  DS=0; //write 0
  i=8;while(i》0)i--;
  DS=1;
  i++;i++;
  }
  }
  }
  //----------------------------------------------------------
  // 函数名称:void TmpChange(void)
  // 函数功能:温度转换
  //----------------------------------------------------------
  void TmpChange(void)
  {
  DsReset();
  DelayTmp(1);
  TmpWriteByte(0xcc);
  TmpWriteByte(0x44);
  }
  //----------------------------------------------------------
  // 函数名称:unsigned int Tmp()
  // 函数功能:获取温度
  //----------------------------------------------------------
  unsigned int Tmp()
  {
  float tt;
  unsigned char a,b;
  unsigned int temp;
  DsReset();
  DelayTmp(1);
  TmpWriteByte(0xcc);
  TmpWriteByte(0xbe);
  a=TmpRead();
  b=TmpRead();
  temp=b;
  temp《《=8;
  temp=temp|a;
  tt=temp*0.0625;
  temp=tt*10+0.5;
  return temp;
  }
  //----------------------------------------------------------
  // 函数名称:void RefreshTmp()
  // 函数功能:刷新温度
  //----------------------------------------------------------
  void RefreshTmp()
  {
  TmpChange();
  DisplayTmp(Tmp());
  }

温度

网友A:
写字一个函数,写字节又一个函数。没有必要吧。

网友B(2020-01-05):
学校要求做,我认真看了楼主的帖子,抛出疑问
初始化模块呢?
读写函数也可以这么写

//读传感器8位
unsigned char duzi(void)
{unsigned char i=0,dat=0;
for (i=8;i>0;i--)
{signal=0;//拉低
dat>>=1;//二进制数字位左移的同时延时1微秒
signal=1;
if(signal)
dat|=0x80;//按位或 ,搭配dat>>=1,逐步写好8位信息
delay(4);}
return(dat);
}

另外回复1楼,读函数和写函数必须分开的,它和单片机是单线通信,不可能做到同时读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