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3288RT+NE555电路哪里有问题吗?仿真出不来 求解答?

楼主(2018-11-07):
(图片)

网友A:
您这个问题给的信息不全,估计是没人能回答得了的,先转移到冷门区了,自行编辑补充一下吧,审核员会帮你重新转到热门问答区的

网友B:
具体功能还没仔细看
1,运放的反向输入端直接接 VSS  ? 会导致 VR1 不起作用 !  看 R3 1M 左边的引脚
2,VDC4 = 12V , VSS = 6V , Q2 导通时 灯泡两端只有 6V ,他的额定电压 12V 怎么点亮 ?
3,NE555 与 Q3 之间加限流电阻。

网友C:
1M欧的反馈电阻直接接到了电源线上了,应该是画图时疏忽吧,这样相当于反馈不起作用,相当于开环,运放工作在非线性状态,因为同相输入端电位固定位5V,反相电位固定位6V,所以运放输出电压为下轨电压不变(6V).

NE555有段时间没用过了,其应用电路不记得了,你可以网上找找NE555计算器,里面有现成的电路,感觉上少了个电阻或者电容.

网友D:
U2部分功能没说清楚,不好判断整个电路的功能。

网友E:
什么叫“仿真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