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软32位MCU HR8P506库函数用户手册(共116页pdf下载)

楼主(2018-11-07):
1. 1  关于本文档
本文档是HR8P506 系列芯片固件函数库的应用笔记。函数库提供了芯片内资源与外设的
驱动接口,用户使用函数库进行软件开发,可避免直接对芯片内寄存器的操作,从而缩短开发
周期。本文档会对函数库中的每一个驱动接口进行描述,某些接口还会附以示例代码。
1. 2  芯片简介
该产品是一款高集成度的通用  MCU 芯片,集成  32 位  ARM Cortex-M0 CPU 内核。 内
部集成多个  16 位和  32 位定时器/计数器,带红外发送调制功能的  UART 模块,兼容  7816
协议的通信接口,   SPI 和  I2C 通信模块,带实时时钟模块  RTC,支持停显及闪烁功能的LCD
驱动模块,12 位  ADC,以及用于系统电源监测的 LVD 模块等外设。
◆工作条件
◇ 工作电压范围:  2.2V ~ 5.5V
◇ 工作温度范围:  -40 ~ 85℃(工业级)
◇ 工作主时钟频率:  32KHz~48MHz
◇ 工作电流:Ivdd = 3.5mA(@内部HRC 16MHz,典型值)
◇ 待机电流:Ivdd = 5uA(常温,典型值)
◆封装
◇  LQFP48 封装(支持  46 个  I/O 端口)
◇  LQFP44 封装(支持  42 个  I/O 端口)
◇  LQFP32/QFN32 封装(支持  30 个  I/O 端口)
◇  SOP28 封装(支持  26 个  I/O 端口)
◆电源
◇ 系统电源输入  VDD, 支持工作电压为  5V 或  3.3V 的应用系统
◇ 低功耗  LVD 用于监测系统电源掉电和上电,可选择产生掉电或上电中断
◆复位
◇ 内嵌上电复位电路  POR
◇ 内嵌掉电复位电路  BOR
◇ 支持外部复位
◆时钟
◇ 外部晶体振荡器可配置, 支持低速振荡器  32KHz 和高速振荡器  1~20MHz,可配置
为系统时钟源
◇ 内部 16MHz RC 振荡器(  HRC)可配置为系统时钟源, 出厂前已校准(全温度,全
电压范围内16MHz频率精度为±3%)
◇ 内部  32KHz RC 振荡器(  LRC) 作为 WDT 时钟源,可配置为系统时钟源
◇ 支持  PLL 倍频, 时钟源可选择, 最大可倍频至  48MHz,可配置为系统时钟源
◆内核
◇  ARM Cortex-M0 32 位嵌入式处理器内核
◇ 支持  SWD 串行调试接口,支持  2 个监视点(  watchpoint)和  4 个断点
(  breakpoint)
◇ 支持两组  SWD 调试接口可选择,通过配置字DEBUG_S 进行选择
◇ 内嵌向量中断控制器  NVIC

◇ 支持唤醒中断控制器 WIC
◇  NVIC包含一个不可屏蔽中断NMI
◇ 内置1个SysTick 系统定时器
◆硬件看门狗
◇ 时钟源可选择
◇ 支持低功耗模式下唤醒
◇ 超时计数溢出可选择触发中断或复位
◆存储器
◇  36K字节FLASH 存储器
支持 ISP在线串行编程
支持两组ISP编程接口可选择,硬件自动识别有效的ISP 编程接口
支持IAP在应用中编程,可选取部分区域作为数据存储使用
支持FLASH编程代码加密保护
◇  8K字节  SRAM 存储器
SRAM存储空间及外设寄存器地址空间支持位带(  Bit band)扩展
◆I/O 端口
◇ 最多 46个双向  I/O端口
PA端口(PA0~PA31)
PB端口(PB0~PB13)
◇ 支持 8路外部中断输入,触发方式可配置,每个 I/O端口均可作为外部中断输入源
◇支持 1路按键中断输入,触发方式可配置,每个 I/O端口均可作为按键中断输入源
◆定时器/计数器
◇  T16N0:16 位定时器/计数器,带预分频器,扩展输入捕捉/输出调制功能
◇  T16N1:16 位定时器/计数器,带预分频器,扩展输入捕捉/输出调制功能
◇  T16N2:16 位定时器/计数器,带预分频器,扩展输入捕捉/输出调制功能
◇  T16N3:16 位定时器/计数器,带预分频器,扩展输入捕捉/输出调制功能
◇  T32N0:32 位定时器/计数器,带预分频器,扩展输入捕捉/输出调制功能
◇  RTC :一路  RTC 实时时钟
◆UART 通信接口
◇ 支持二路 UART 通信接口 UART0,UART1
◇ 支持全/半双工异步通信模式
◇ 支持传输波特率可配置
◇ 支持 8级发送/接收缓冲器
◇ 支持 7/8/9位数据格式可配
◇ 支持奇偶校验功能可配,支持硬件自动奇偶校验位判断
◇ 支持空闲帧检测
◇ 支持接收帧错误标志、溢出标志、奇偶校验错误标志
◇ 支持数据接收和发送中断
◇ 支持 PWM调制输出,且 PWM占空比线性可调
◇ 支持接收端口红外唤醒功能
◇ 支持 UART输入输出通讯端口极性可配置
◆EUART 通信接口
◇ 支持一路 EUART 通信接口EUART0
◇ 兼容UART通信接口,可配置为普通UART模式

◇ 扩展支持异步半双工接收/发送(7816模式)
◇ 扩展支持8位数据位和 1位奇偶校验位(7816模式)
◇ 扩展支持自动重发重收模式(7816模式)
◇ 扩展支持可配置内部时钟输出(7816模式)
◇ 扩展支持双通道通讯可配置(7816模式)
◆I2C 通信接口
◇ 支持一路通信接口  I2C0
◇ 支持主控和从动模式
◇ 支持标准 I2C总线协议,最高传输速率400K bit/s
◇ 支持 7位寻址方式
◇ 约定数据从最高位开始接收/发送
◇ 支持数据接收和发送中断
◇  SCL/SDA端口支持推挽/开漏模式,开漏时必须使能内部弱上拉或使用外部上拉电阻
◇  SCL端口支持时钟线自动下拉等待请求功能
◆SPI 通信接口
◇ 支持二路通信接口SPI0,SPI1
◇ 支持主控模式和从动模式
◇ 支持4种通信数据格式
◇ 支持4级接收/发送缓冲器
◇ 支持数据接收和发送中断
◆ADC 模数转换器
◇ 支持12位转换结果,有效精度为11位
◇ 支持16通道模拟输入端

◇ 支持参考电压源可选择
◇ 支持中断产生
◇ 支持转换结果自动比较
◇ 支持定时触发ADC转换
◆LCDC 液晶显示控制器
◇ 支持最大8 COM x 28SEG
◇ 支持时钟源可配置:LRC的4分频,  LOSC的4分频或  PCLK 的 4096 分频
◇ 支持灰度调节功能
◇ 支持显示闪烁功能,闪烁频率可调
◇ 支持两种不同的  LCD 驱动波形
◇ 支持不同的偏置电压可调
◆LEDC 数码管显示控制器
◇ 支持  1~8 个  8 段式共阴极数码管
◇支持时钟源可配置:  LRC的4分频,  LOSC的 4分频或  PCLK的4096 分频
◆RTC 实时时钟
◇ 仅 POR上电复位有效,支持程序写保护,有效避免系统干扰对时钟造成的影响
◇ 采用外部  32.768KHz晶体振荡器作为精确计时时钟源
◇ 可进行高精度数字校正,提供高精度计时
◇ 时钟调校提供两种时间精度,调校范围为±384ppm(或±128ppm),可实现最大时间精
度为±1.5 ppm(或±0.5ppm)
◇ 时间计数( 实现小时﹑分钟和秒) 和日历计数( 实现年﹑月﹑日和星期),  BCD 格式
◇ 提供5个可编程定时中断
◇ 提供2个可编程日历闹钟
◇ 提供一路可配置时钟输出
◇ 自动闰年识别,有效期到2099年
◇  12小时和 24小时模式设置可选
◇ 低功耗设计:工作电压为 VDD=5.0V 时模块工作电流典型值为 0.5μA

◆  _AN073_Examples_HR8P506
该文件夹下存放的是与底板相关的一些 demo。
◆  _AN049_Examples_HR8P506
该文件夹下存放的是库函数部分 damo。
◆ 文件夹 CMSIS
该文件夹下存放ARM内核头文件core_cm0.h,同时也存放了芯片的相关文件
system_HR8P506.c和 system_HR8P506.h。
◆ 文件夹 Library
该文件夹下存放函数库的源代码及头文件,下有两个子文件夹,Include 内存放头文件,
Source内存放源代码。
◆ 文件夹 iDesigner_StartUp
该文件夹下存放芯片的 iDesigner启动文件 startup_HR8P506.S。
◆ 文件夹 MDK_StartUp
该文件夹下存放芯片的MDK工程启动文件 startup_HR8P506.S。
◆  ClearTarget.bat 文件
该文件清除编译时产生的中间文件。
2. 2  函数库的配置
为使函数库正常的工作,需要做一些配置。所有的配置都是在 system_HR8P506.h 文件中
和 lib_config.h文件中进行的。
2. 2. 1  printf函数使用串口的选择
Library\Source目录下的lib_printf.c 文件中重定义了微库中的函数fputc,该函数可以将
printf 函数所需要打印的内容发送至串口,通过宏定义__PRINTF_USE_UARTx来选择使用哪一
个串口打印,例如 demo中使用的是UART0,则定义__PRINTF_USE_UART0__。如果不定义任
何宏,则程序默认使用UART0。
注意:UART_printf 函数采用预编译的方式,在keil 环境下调用UART_printf实际上就是调用
printf 函数,在iDesigner下调用 UART_printf函数即内部实现类似于printf的功能,但是此时的函
数所提供的功能并不全面,目前只支持的转义字符及格式字符为:'\r'、'\n'、'%d'、'%s'。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116页):
AN074_库函数用户手册_HR8P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