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动态扫描程序,有一个没搞懂,求解惑!

楼主(2018-11-07):
以下这段是数码管动态扫描的单片机程序,这段程序实现的是8个数码管同时循环显示11111111,22222222,一直到99999999,以下几个地方我不明白,大家帮我指导以下:
①数码管用共阴极,用的是138译码器控制8和数码管的负级,大家知道,138译码器一次性只能输出一位低电平,不能同时全输出低电平,也就是只能通过switch选择语句来一位一位的点亮,不能实现同时一起点亮同一个数,并且循环扫描显示,于是,我就请教了很多论坛朋友,他们修改了一段代码,我就不理解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从我编写的原基础上,增加了: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for  (i=0;i<200;i++)
                                        {
                                                DigDisplay();
                                        }
                                        k++;
                                        if (k>9)
                                        {
                                                k=0;
                                        }
        }
}
我看不懂的是,它在main主函数里增加要循环200次这个子函数的意义是什么,这样会不会是为了快速刷新子函数里面的这个switch反复执行来达到138译码器全部无间隔的提供负级,让数码管显示00000000,11111111,这样循环显示到99999999然后又从0开始?是这样吗?
以下是网友们修改的代码,可以实现同时一起动态扫描显示,我就不理解为何要让子函数执行200次的循环!
修改后我不能理解的程序: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nsigned char k=0;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
                }
                P0=smgduan[k];
                delay(100);
                P0=0x00;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for  (i=0;i<200;i++)
                                        {
                                                DigDisplay();
                                        }
                                        k++;
                                        if (k>9)
                                        {
                                                k=0;
                                        }
        }
}

下面是我个人写的不能同时显示得程序,这个程序就只能利用动态扫描来显示出1234567,就不动了!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smgduan[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main()
{
        while(1)
        {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网友A:
动态扫描就是几个数码显示的数字式一直显示的,实际上是一个一个在显示,这就是动态显示

网友B:
显示同一个数的次数,相当于延时

网友C:
你的 i 先复制为零 在循环八次 之后 i就为八了 所以就不会继续显示了 所以你的i要去判断
if (i == 8)
{
    i = 0;
}

网友D:
uchar code led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uchar buf1[8];

void dis()
{
    uchar i,j=0x7f;
        for(i=0;i<8;i++)
        {
           cs1=0;cs2=1;
           P0=ledcode[buf1[i]];wr=1;wr=0;
           cs1=1;cs2=0;
           P0=j;wr=1;wr=0;
           delay(100);
           cs1=cs2=1;
           j=_cror_(j,1);
           P0=0xff;wr=1;wr=0;
        }
}
void main()
{
     buf[0]=1;                          //想用第几个数码管就写buf[几]
     buf[1]=2;                          //等于后面的是用来显示上面的数组的,
                                            //等于1就是显示ledcode的第一个数组也就是1
     buf[2]=3;                         //不过我这个是共阴极的数码管
     while(1){dis();}
}

网友E:
他在main主函数里增加要循环200次是为了延时,使0~9变化不至于太快而无法辨识。也就是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200次,显示内容才变化1次。由于单片机运行速度非常快,你要处理的任务又很少,主循环周期很短。0~9变化太快你看到的是笔画亮度不均的8字。坛友是在你的程序基础上优化的,在实际应用中不可能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F:
还是要打基础,学理论,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网友G:
第一段程序的变量k是两段程序运行结果不一样的关键

网友H:
是你未理解如何扫描:
准备好一行的显示码 → 关所有显示(防止因切换引起错码闪动)→ 输出显示码 → 打开显示
→ 间隔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才能让人眼感觉到显示的信息!间隔小了人眼看分不清,间隔大了有闪烁感,需要仔细选择)
下一行开始,如发泡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在main主函数里增加要循环200次是为了延时,使0~9变化不至于太快而无法辨识。也就是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20 ...

谢谢,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