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免限流电阻直接单片机IO驱动实验

楼主(2018-11-07):
闲极无聊,做了个LED免限流电阻直接驱动实验,效果不错
/*************************************************
工程名:LED免限流电阻直接驱动实验
作   者:老芹

定时器每0.5mS中断一次,八位显示耗时12mS,每位1.5mS
CPU:STC15F204EA
验证通过
************************************************/
#include <STC15F2K60S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uint8 Timer_1,IO_control; //LED_control作为控制LED亮灭的控制变量

sbit LED = P2^5;

void Timer0_Init();
void IO_Model_Config();   //初始化IO口

void main()
{
        Timer0_Init();
        IO_Model_Config();          //IO工作模式配置(将LED的IO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
        while(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 ,16位自动重装模式,无需重赋初值
        {
    Timer_1++;
        LED = IO_control;
        if (Timer_1<=3)
            IO_control = 1;
        else IO_control = 0;
        if (Timer_1==12)
           Timer_1 = 0;
        }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0.5mS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33;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E;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1;
         EA = 1;
        }

void IO_Model_Config()
  {
        P2M1 = 0x00;
        P2M0 = 0xff;
  }

网友A:
亮度怎么样?

网友B:
结果怎么样

网友C:
不是太懂!

楼主:
亮度和正常带限流电阻的一样。
通过这一句调节亮度,在实验板上缓慢调节Timer_1的值,到3就可以了,6就很亮。
      if (Timer_1<=3)
            IO_control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