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最小系统 含源码,仿真原理图及电路介绍

楼主(2018-11-07):
单片机最小系统分四个部分:
1.晶振,至于大小由你单片机时钟周期要求而决定(用于计时,与两个电容并联使用,电容大小由你的晶振决定,一般用22pF)
2.复位电路(用于复位)
3.电源(用于供电,一般用电脑的USB口供电)
4.烧制程序的口(可用串口配合MAX232配合使用,也可以做个并口输入,这个要根据你使用单片机的种类决定,比如ATC可用并口,STC一般只用串口输入等等)

protuce原理图

protuce原理图

#include<reg51.h>
int 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ff};
int b[]={0xfe,0xfd,0xfb,0xf7};
int c[]={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sbit key2=P1^7;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xms;i++)
  for(j=0;j<120;j++);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j,t;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for(i=0;i<4;i++)
   {
     P3=b[i];
     delayms(1000);
       for(j=0;j<8;j++)
           {
              P2=a[j];
                  P0=c[j];
                  delayms(1000);
            }
     }
  }
}

网友A(2019-06-22):
很好,谢谢楼主,刚学单片机,很有用

网友B(2026-03-02):
这个是用来干嘛的啊物联网的莫名其妙学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