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霍尔传感器测速代码,里面的换算关系不知道怎么来的,哪位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2018-11-07):
以下代码是测速的,我不知道里面的含义,谁帮解释一下

霍尔测速单片机源码如下: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uchar m,n;
        TH0=0x3c;
        TL0=0xb0;         //50ms
        m++;
        if(LED_SEC==1)
        {
                n++;
                if(n>=10)
                {
                        n=0;
                        LED_SEC=0;
                }
        }

        if(m>=10)
        {
                m=0;

                Mileage=Mileage+10*(Velocity/3.6)/2;                 //里程m=里程+速度km/h/3.6/2
                Velocity=count *2*3.14*RADIUS /100000*2*3600  /40;//将500ms的距离经过运算得到km/h,将速度/100,方便显示
                count=0;
        }
}

网友A:
实时速度 =1秒以内触发霍尔次数*车轮周长。

平均速度 =里程/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时速度 =1秒以内触发霍尔次数*车轮周长。

平均速度 =里程/时间。

Mileage=Mileage+10*(Velocity/3.6)/2;                 //里程m=里程+速度km/h/3.6/2
                Velocity=count *2*3.14*RADIUS /100000*2*3600  /40;//将500ms的距离经过运算得到km/h,将速度/100,方便显示

这个不知道怎么理解

网友B:
你看一下传感器装在何处,再补一下物理数学就可以了。

网友C(2019-04-30):
RADIUS/10000是把单位cm换算成km,500ms=0.5s=1/(2*3600)h。可后面再/40是什么意思,还有里程那里 Velocity/3.6是把单位km/h换算成m/s,可前面为什么要乘10???我就这两个地方不理解

网友D(2019-05-31):
哥  能告诉我你现在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了吗  我也想了解这个程序,谢谢

网友E(2020-04-08):
引用 网友D:
哥  能告诉我你现在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了吗  我也想了解这个程序,谢谢

请问你弄懂了吗??我现在在弄这个也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