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小车寻迹原理图+源码 大学生工程训练能力大赛资料

楼主:
断断续续自学了一个月,在学长给的模板下简单写了一个小车寻迹
花了一个星期写的
附件里有源码、原理图等
原创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extern u8 state;
u16 MOTOR_L_SPEED,MOTOR_R_SPEED;

int main(void)
{

//系统时钟初始化
                SystemInit();
    delay_init();

//光电传感器引脚初始化
          LED_Init();
    TIM3_Int_Init();   //定时检测光电传感器的状态

//电机初始化
          Motor_Init();
                MotorDriver_L_Turn_Forward();
                MotorDriver_R_Turn_Forward();
    TIM_SetCompare3(TIM4,0);             //控制右电机速度
    TIM_SetCompare4(TIM4,0);             //控制左电机速度

//蜂鸣器停止鸣叫  表示初始化完成
          Beep_Led_Init();
                Sys_OK_Sound();

         while(1)
         {

                 switch (state)
                 {
                        //直行       D1 D2 D3 D4
                         case 0:    //0 0 0 0

                         case 6:    //0 1 1 0

                         case 15:   //1 1 1 1
                                MOTOR_R_SPEED=MOTOR_SPEED_BASE;
                          MOTOR_L_SPEED=MOTOR_SPEED_BASE;
                         break;

                 //右转
                         case 2:   //0 0 1 0
                                MOTOR_R_SPEED=MOTOR_SPEED_BASE;
                          MOTOR_L_SPEED=MOTOR_SPEED_BASE+MOTOR_SPEED_PLUS;

                         break;

                         case 3:   //0 0 1 1
                                MOTOR_R_SPEED=MOTOR_SPEED_BASE-2*MOTOR_SPEED_PLUS;
                          MOTOR_L_SPEED=MOTOR_SPEED_BASE+MOTOR_SPEED_PLUS;

                         break;

                         case 1:   //0 0 0 1
                                MOTOR_R_SPEED=MOTOR_SPEED_BASE-4*MOTOR_SPEED_PLUS;
                          MOTOR_L_SPEED=MOTOR_SPEED_BASE+2*MOTOR_SPEED_PLUS;

                         break;

                        //左转
                         case 4:   //0 1 0 0
                                MOTOR_R_SPEED=MOTOR_SPEED_BASE+MOTOR_SPEED_PLUS;
                          MOTOR_L_SPEED=MOTOR_SPEED_BASE;

                         break;

                         case 12:  //1 1 0 0
                                MOTOR_R_SPEED=MOTOR_SPEED_BASE+MOTOR_SPEED_PLUS;
                          MOTOR_L_SPEED=MOTOR_SPEED_BASE-2*MOTOR_SPEED_PLUS;

                         break;

                         case 8:   //1 0 0 0
                                MOTOR_R_SPEED=MOTOR_SPEED_BASE+2*MOTOR_SPEED_PLUS;
                          MOTOR_L_SPEED=MOTOR_SPEED_BASE-4*MOTOR_SPEED_PLUS;

                         break;

                         default: ;

                 }

                TIM_SetCompare3(TIM4,MOTOR_R_SPEED);             //控制右电机速度
    TIM_SetCompare4(TIM4,MOTOR_L_SPEED);             //控制左电机速度

         }
}

#include "motor.h"

#define        MOTOR_R_IN1_LOW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0))
#define        MOTOR_R_IN1_HIGH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0))
#define        MOTOR_R_IN2_LOW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
#define        MOTOR_R_IN2_HIGH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

#define        MOTOR_L_IN1_LOW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2))
#define        MOTOR_L_IN1_HIGH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2))
#define        MOTOR_L_IN2_LOW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3))
#define        MOTOR_L_IN2_HIGH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3))

//PWM输出初始化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void Motor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GPIO外设时钟使能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4 CH3/4的PWM脉冲波形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 ; //TIM4_CH3 TIM4_CH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0;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80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3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4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4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CtrlPWMOutputs(TIM4,ENABLE);              //MOE 主输出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4,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4, ENABLE);                  //使能TIM4

        /*初始化PC端口为Out_PP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
        *        @brief                左轮电机正转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MotorDriver_L_Turn_Forward(void)
{
        MOTOR_L_IN1_LOW;
        MOTOR_L_IN2_HIGH;
}

/**
        *        @brief                左轮电机反转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MotorDriver_L_Turn_Reverse(void)
{
        MOTOR_L_IN1_HIGH;
        MOTOR_L_IN2_LOW;
}

/**
        *        @brief                右轮电机正转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MotorDriver_R_Turn_Forward(void)
{
        MOTOR_R_IN1_HIGH;
        MOTOR_R_IN2_LOW;
}

/**
        *        @brief                右轮电机反转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MotorDriver_R_Turn_Reverse(void)
{
        MOTOR_R_IN1_LOW;
        MOTOR_R_IN2_HIGH;
}

网友A(2018-11-23):
用的是什么循迹呢老铁

网友B(2019-05-23):
用的红外对管是么

网友C:
这个是你们准备比赛用的?

网友D(2020-09-24):
这个有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