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121: a case label may only be used within a switch报错问题

楼主(2018-11-07):
这个switch用法一直报故障,请大神来指导

        uint8_t colour[30][3]={0};
        colour_R = 255;
        colour_G = 0;
        colour_B = 0;

        while(1)
        {
                hour = 5;

                minute = 5;

                second = 5;

                        switch(hour)
                        case 0: colour[0][0]=colour_G;colour[0][1]=colour_R;colour[0][2]=colour_B;break;
                        case 1: colour[1][0]=colour_G;colour[1][1]=colour_R;colour[1][2]=colour_B;break;
                        case 2: colour[2][0]=colour_G;colour[2][1]=colour_R;colour[2][2]=colour_B;break;
                        case 3: colour[3][0]=colour_G;colour[3][1]=colour_R;colour[3][2]=colour_B;break;
                        case 4: colour[4][0]=colour_G;colour[4][1]=colour_R;colour[4][2]=colour_B;break;
                        case 5: colour[5][0]=colour_G;colour[5][1]=colour_R;colour[5][2]=colour_B;break;
                        case 6: colour[6][0]=colour_G;colour[6][1]=colour_R;colour[6][2]=colour_B;break;
                        case 7: colour[7][0]=colour_G;colour[7][1]=colour_R;colour[7][2]=colour_B;break;
                        case 8: colour[8][0]=colour_G;colour[8][1]=colour_R;colour[8][2]=colour_B;break;
                        case 9: colour[9][0]=colour_G;colour[9][1]=colour_R;colour[9][2]=colour_B;break;

..\User\main.c(159): error:  #121: a case label may only be used within a switch一直提示这个错误。。。有点懵逼,不知道哪里错了?

里面用到的变量再前面都声明过了

楼主:
..\User\main.c(159): error:  #121: a case label may only be used within a switch

网友A(2019-04-09):
switch的一般形式如下:
switch (表达式)
{
    case 常量表达式1:    语句1
    case 常量表达式2:    语句2
       ┇
    case 常量表达式n:    语句n
    default:        语句n+1
}
说明:
1) switch 后面括号内的“表达式”必须是整数类型。也就是说可以是 int 型变量、char 型变量,也可以直接是整数或字符常量,哪怕是负数都可以。但绝对不可以是实数,float 型变量、double 型变量、小数常量通通不行,全部都是语法错误。

2) switch 下的 case 和 default 必须用一对大括号{}括起来。

3) 当switch后面括号内“表达式”的值与某个case后面的“常量表达式”的值相等时,就执行此case后面的语句。执行完一个case后面的语句后,流程控制转移到下一个case继续执行。如果你只想执行这一个case语句,不想执行其他case,那么就需要在这个case语句后面加上break,跳出switch语句。

再重申一下:switch是“选择”语句,不是“循环”语句。很多新手看到break就以为是循环语句,因为break一般给我们的印象都是跳出“循环”,但break还有一个用法,就是跳出switch。

4) 若所有的 case 中的常量表达式的值都没有与 switch 后面括号内“表达式”的值相等的,就执行 default 后面的语句,default 是“默认”的意思。如果 default 是最后一条语句的话,那么其后就可以不加 break,因为既然已经是最后一句了,则执行完后自然就退出 switch 了。

5) 每个 case 后面“常量表达式”的值必须互不相同,否则就会出现互相矛盾的现象,而且这样写造成语法错误。

6) “case常量表达式”只是起语句标号的作用,并不是在该处进行判断。在执行 switch 语句时,根据 switch 后面表达式的值找到匹配的入口标号,就从此标号开始执行下去,不再进行判断。

7) 各个 case 和 default 的出现次序不影响执行结果。但从阅读的角度最好是按字母或数字的顺序写。

8) 当然你也可以不要 default 语句,就跟 if…else 最后不要 else 语句一样。但最好是加上,后面可以什么都不写。这样可以避免别人误以为你忘了进行 default 处理,而且可以提醒别人 switch 到此结束了。

网友B(2021-11-27):
没有大括号

网友C(2022-08-23):
唯一一个看出问题的牛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