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单片机编程是否可自学,有什么入门书推荐吗

楼主(2018-11-07):
单片机编程自学,求大神推荐入门书籍

网友A:
我也是刚刚开始学的,我觉得应该多看些例程,不懂的再看书。

网友B:
你去淘宝买一套单片机 又不贵 他给你一些资料和书籍  边看书籍 边亲手制作 对你学习有帮助的

网友C:
给你一点信心吧,以下所说全是事实,本人愿意为此负法律责任:
     本人初中上了两年半,然后到深圳打工,用业余时间业余水平完全自学没有人带,不懂的上网或者买书看,毕竟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的汗水的付出,但现在也算是入门了,基本上算是会编程了,只要你想学,没有什么行不行的.
    先跟强调一下:一定要学C语言!一定要学C语言!一定要学C语言!
    然后再跟你说一下汇编,初学或者自学,最好是学汇编,以汇编入门,然后再学C,学C,学C!!!汇编本身并不是太难,只是代码量多,无味.但却非常适合于入门和一些基础并不是太好的人.
    对于一个没有基础的人,C简直就是天书,浮点,函数......任何一个名词都是恐慌的,我接触过很多人,学到中断那就放弃了....
对于书,电子技术自学指南,晶体管电路设计(铃木雅臣),数字电子技术:从电路分析到技能实践,8051微控制器(第4版),这书是用汇编的.
还有就是圣经级别的:C程序设计语言,  这书是C语言创造者写的

网友D:
深入浅出玩转51单片机,个人感觉不错

网友E:
我也正想问这个问题,希望能得到赐教,谢谢。

网友F(2018-12-20):
自学的话也可以,但是有的时候容易走进误区,个人建议还是进行系统的学习比较好
自学的话
个人比较推荐书本的是王云的《单板机c语言教程》书本自带视频比较全面
单板机的话推荐普中的学习板 带有一些小程序源码
视频的话推荐 郭天祥的十天学会单片机的视频和金沙滩工作室的视频 讲解比较详细
这些应该就可以了,遇到问题可以发帖询问

网友G:
王云的《单板机c语言教程》

网友H:
我们现在学的是51单片机,可以自己淘宝买一套单片机。然后学学c语言

网友I:
我从图书馆里借过一本例说51单片机,很不错,电路图,仿真都有,后来自己就买了一本

网友J:
单片机自学完全可以 ,一定要借助一些资料和例程。

网友K:
单片机通信与控制应用编程实例

网友L:
可以的 C学的好 单片机编程基于C

网友M:
我第一单片机教材 书是单片机轻松入门,51的。其实可以先学习stm8s,tb上买块开发板

网友N:
可以自学的,多看一些实例,主要是多找一些基础的例子多敲代码,并且还有就是程序跟仿真相结合

网友O:
可以自学,多看些例子

网友P:
网上买一个51单片机,会送视频教材,跟着视频学会比较快的入门

网友Q:
第一不要看书!第二还是不要看书!网上一大把的视频与例程!论坛里都有一大把视频教程!一大把案例!这样来的简单直接!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单片机是玩出来的! 网上下一个编程软件Keil + 一个仿真软件Proteus,照着视频敲代码,丢开视频敲,改代码敲,敲着敲着你就入了行!想看真实结果你整一个开发板(不见意自己焊的,这里面弯路太多),才100左右,网站也有,也有技术支持。另外多上一些电子网站窜窜门,看多了,练多了就熟了!还有一句别人说的——一定要学C!

网友R:
最好是先看看基础的书籍

网友S:
新编MSC51单片机应用设计-张毅刚版

网友T:
买一套单片机,把例程学一遍,就差不多了

网友U:
51 郭天祥

网友F:
个人给你一些建议
1、c语言是开发的基础,这个必须掌握熟练个人推荐书籍谭浩强的《c语言基础》
2、学习单板机的话我建议stc51入门,可以买一个普中的学习板价格大约在60元左右,附带资料比较全面
3、视频个人推荐郭天祥和金沙滩工作室的视频      讲解的比较详细
4、书籍方面呢个人推荐王云的《单板机c语言教程》
5、然后就是多加练习,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在论坛里发帖或者加论坛的QQ群去里面问

网友V:
呵呵。不知道你有没有基础,如果没有任何电子相关的基础,建议你还是放弃。单片机看起来简单,其实还是涵盖了很多知识点的。下面我依次给列出。1,模拟电子线路和数字电子线路。(这时最基础的,起码你要知道三极管怎么用,不然你设计电路板的时候会很茫然)
2,汇编语言。(单片机最初就是用汇编语言的,具备汇编语言的思维模式,才能编写出最高效c语言版的程序代码。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见过一个实习生的代码,在做一段模数转换值分类的时候,用到了好几处除法运算。其实用一次位移操作就完全可以搞定的事情,却让单片机在那里运行了将近0.1秒。)
3,C语言。(难点就是函数和指针)
4,此外还要熟悉一些软件,keil:用来编译单片机代码的。notepad++:配合keil使用,因为keil在识别全角半角的时候很麻烦。altium designer:制作电路板的工具(protel99也可以,不过只能完美兼容xp系统)。
最后附上一个简单实用的教程,有基础的话,这个教程可以1周内教会你单片机。
下载地址:http://www.51hei.com/bbs/dpj-26246-1.html

网友W:
同被单片机折磨中

网友X:
自学的话看谭浩强的书,不错!!!

网友Y:
单片机是基于c语言

网友Z:
买开发板,百度,进群问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刚刚开始学的,我觉得应该多看些例程,不懂的再看书。

光看效果不明显,建议你还是多动手

网友AA:
在网上买个板子,买本基础知识的,边学边问,没问题的

网友AB:
同意在某宝买一个开发板,40元左右的就够了,一般都带教程,比看课本来得快多了,要有技术支持和视频资源的,按照例子一个个做过来,差不多就入门啦。自己多思考,不会的就来论坛问。这样是最快的,光看书一点用的没有,而且慢

网友AC:
单片机原理

网友Z:
c语言,先从51入手,我就3年时间,工作一定是天天练习才行。后面升级学习操作系统。对芯片整体理解,各部分资源全部用上。
采集,处理,上传网络,升级

网友AD(2019-07-15):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点信心吧,以下所说全是事实,本人愿意为此负法律责任:
     本人初中上了两年半,然后到深圳打工,用业 ...

我也在深圳龙岗这边自学单片机,不懂的就百度看视频,有空一起交流

网友AE:
建议看正点原子的教程,非常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