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85只用将RE引脚拉低就可以直接接受单片机的数据吗?还是需要其他处理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8-11-07):
485只用将 RE引脚拉低就可以直接接受单片机的数据了到串口了吗 ? 还需要其他代码处理吗?如果需要的话 希望提供参考代码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代码参考一下呗

串口初始化;
控制脚 = 0; //等待接收数据
...
...
控制脚 =1;// 要发数据的时候
发数据;
控制脚 = 0; // 发完了,等待接收数据

网友A:
2  3 接一起,高发低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3 接一起,高发低收

代码参考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