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数码管显示旋转编码器+pwm输出源码

楼主(2018-11-07):
实现功能:
旋转编码器按键:切换占空比和频率数码管显示编码器设置的占空比和频率
单片机输出根据编码器设置的占空比和频率的pwm信号
目前数码管无法显示编码器的数据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pwm输出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0~255,1Byt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0~65535,2Byte
//==变量类型定义区
uchar  duty=111;//占空比8bit
uchar        rate=11;//频率
uchar        ratex=0;//显示"H"
uchar  disp_buffer[]={1,1,1,10,10,1,1,11};//显示缓冲定义
uchar  led_code[]={0xc0,0xf9,0xa4,0xb0,0x98,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89};//显示0-9定义
uchar  position[]={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八个数码管定义
uchar                disp_flag[]={0,0,0,0,0,0,0,0};//八个数码管对应标记
//==位变量区
bit set_flag=0;//按键设置标记
//===硬件线路定义
sbit        ECE=P5^5;//编码器按键 ECA
sbit        ECA=P3^2;//编码器A相
sbit        ECB=P4^0;//B相
sbit  PWM=P3^6;//pwm输出
sbit  KEY1=P2^6;//预留
sbit  KEY2=P2^7;//预留
//==函数声明区(函数清单)
void        display();//函数
void  disp_suju();//显示缓冲区函数
void delayms(uchar count);//延时函数
void        timer0_init();//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k1();//编码器按键ECA
void INT_init (void);//外部中断0
void dutyANDf(duty,rate);//占空比调节函数
//===主函数
void        main()
{
   while(1)
         {
timer0_init();//定时器函数
        dutyANDf(duty,rate);
                display();
                 k1();
        INT_init ();

         }
}
//==显示函数定义
void        display()
{                uchar i;
        disp_suju();
  for(i=0;i<8;i++)
  {
        P2=led_code[disp_buffer[i]];
        P0=position[i];
        delayms(1);
        P2=0xff;//熄灭led
        P0=0xff;//关闭led电源
  }
}

//显示数据准备

void  disp_suju()//时钟程序缓存函数
{
        disp_buffer[0]=duty/100;//占空比百
  disp_buffer[1]=duty%100/10;
        disp_buffer[2]=duty%10;
        disp_buffer[3]=10;//-
        disp_buffer[4]=10;//-
  disp_buffer[5]=rate/10;//频率十
        disp_buffer[6]=rate%10;//频率个
        disp_buffer[7]=11;//H

}
void delayms(uchar count)//延时
{
        uchar i,j;
        for(i = 0; i < count; i++)
                for(j = 0; j < 120; j++);
}

void  k1()
{

        if(ECE==0)
        {//有按键
                set_flag=0;//频率

        }
        else
                {
                set_flag=1;//占

        }
}
void  INT_init(void)
{
         EA = 1;
         EX1 = 1;
         EX0 = 1;
         IT1 = 1;//下降沿触发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if(ECB==0)
        {//正
          if(set_flag==1)//占空比标志
           {
                        duty++;
                        if(duty==255)
                        {
                                duty=255;
                        }
                        else{;}
                                        display();
                }
                else
                {
                rate++;
                        if(rate==20)
                                {
                                rate=20;
                                }
                                else{;}
                }
        }
        else
        {
        //反ecb==1
        if(set_flag==1)//占
                {duty--;
                        if(duty==1)
                        {        duty=1;
                        }else{;}

                }
                else
                {
                rate--;
                        if(rate==1)
                        {
                        rate=1;
                        }        display();
                }
        }

        }

void Timer0Init(void)                //50??@12.000MHz
{
        AUXR &= 0x7F;
        TMOD &= 0xF0;
        TL0 = 0xB0;
        TH0 = 0x3C;
        TF0 = 0;
        TR0 = 1;
}

//-------------------------------------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
        if(ECA==0){
        if(ECB==0)
        {//正
          if(set_flag==1)//占空比标志
           {
                        duty++;
                        if(duty==255)
                        {
                                duty=255;
                        }
                        else{;}
                                        display();
                }
                else
                {
                rate++;
                        if(rate==20)
                                {
                                rate=20;
                                }
                                else{;}
                }
        }
        else
        {
        //反ecb==1
        if(set_flag==1)//占
                {duty--;
                        if(duty==1)
                        {        duty=1;
                        }else{;}

                }
                else
                {
                rate--;
                        if(rate==1)
                        {
                        rate=1;
                        }        display();
                }
        }
}else{;
}
}

void dutyANDf(uchar duty,uchar f)
{
        int Xt1,Xt0;
        float t1,t0;
        uchar h1,l1,h0,l0;
        t1=duty/f;
        t0=(1/f)-t1;
        Xt1=256-1000000*t1;
        Xt0=256-1000000*t0;;
        TMOD=0X01;
        TR0=1;
        h1=(uchar)(Xt1>>4);
        h0=(uchar)(Xt0>>4);
        l0=(uchar)Xt0;
        while(1)
        {
                        TH0=h1;
                        TL0=l1;
                        do{}while(!TF0);
                        PWM=!PWM;
                        TF0=0;
                        TH0=h0;
                        TL0=l0;
                        do{}while(!TF0);
                        PWM=1;
                        TF0=0;

        }

}

楼主:
QQ:求大神指教1476538664

网友A:
给你一个参考代码可以吗?

网友A:
中断里面要软件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参考代码可以吗?

可以啊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里面要软件清零

int0是不是没有正常工作,感觉数码管显示没有接受到旋转编码器的duty,rate的值

网友B:
编码器不 是应该有一个引脚要接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不 是应该有一个引脚要接地的吗?

在电路上接了

网友C(2020-11-17):
求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