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单片机自行车测速吗?不了解速度与里程的换算关系

楼主(2018-11-07):
各位大神帮帮忙,帮我说一下51单片机测速的换算关系。

网友A:
角速度 与线速度 的关系 你想一下 轮子转一圈你要用多少时间 然后轮子一圈周长又是多少 就知道了轮子转了一圈走了多远 不就把速度变为里程了吗

网友B:
就是码表,周长*圈数/时间,就是速度呀。

网友C:
磁控开关,辐条上有磁,车叉上有磁感应,,,,,转一圈多少,自己输入车轮半径或直径,计算周长,,,,,,,,,,,再根据多少次的磁开关感应,计算多少圈,得到距离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码表,周长*圈数/时间,就是速度呀。

就是换算关系弄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速度 与线速度 的关系 你想一下 轮子转一圈你要用多少时间 然后轮子一圈周长又是多少 就知道了轮子转了一 ...

编写出来的代码感觉有问题,换算关系有误

网友D:
设定一个中断或者检测,磁铁,红外都可以,转一圈算一下两个时间点之间的时长,再和周长计算一下,不就得到速度了嘛!
比如:是磁铁感应干簧管,假设感应到了就是低电平
当产生一个低电平的时候就准备计时,产生高电平了就说明磁铁刚刚离开,就开始计时,到下一次低电平到来的时候就是现周了,剩下就是一个计算的问题了
如果你是想要准确一点的数据,可以考虑一下起步和停止的时间,采样的周期,多慢就不计算到速度中

网友E:
比如说你轮子转一圈是1米,通过在轮子上装光栅之类的东西,让轮子转一圈让传感器产生10个下降沿,那么每个下降沿之间,你轮子的位移就是0.1米,两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设为t,那么你当前速度就为0.1/t,也可用平均值,比如每30个下降沿信号计算一次平均值,只需要采集30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Ta,平均速度为(30*0.1)/Ta

只需要把传感器接到单片机外部中断或者计数器端口上,再设置一个定时器用于计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如说你轮子转一圈是1米,通过在轮子上装光栅之类的东西,让轮子转一圈让传感器产生10个下降沿,那么每个下降 ...

Mileage=Mileage+10*(Velocity/3.6)/2;                 //里程m=里程+速度km/h/3.6/2
                Velocity=count *2*3.14*RADIUS /100000*2*3600  /40;//将500ms的距离经过运算得到km/h,将速度/100,方便显示

帮我看看这个

网友F:
数学物理太差,要补课。

网友G(2021-12-27):
轮转一圈多少距离,这个简单吧

网友H:
Velocity=count *2*3.14*RADIUS/Time*3.6

网友I:
楼主的问题似乎是他不会换算m/s与km/h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