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22(DHT11)-STC12C5A60S2-LCD12864亲测程序

楼主(2018-11-07):
#include "stc12c5a60s2.h"  //单片机选型stc12c5a60s2-DIP40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stdio.h>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CMD_IDLE 0
#define CMD_READ 1
#define CMD_PROGRAM 2
#define CMD_ERASE 3
#define ENABLE_IAP 0x83

sbit DHT = P1^0;     //DHT11
sbit LCD_SID = P0^0; //即LCD RW口
sbit LCD_CLK = P0^1; //即LCD E口

uint RH_data,RL_data,TH_data,TL_data,CK_data,R,T;//定义全局变量
uchar undata,shuju;

code uchar name1[] = {"温度"};
code uchar name2[] = {"湿度"};
code uchar name3[] = {"摆幅"};
code uchar name4[] = {"呼吸"};
code uchar name5[] = {"心率"};
code uchar name6[] = {"血氧"};
code uchar name7[] = {" -"}; //当使用DHT22时启用该句,温度零下时,显示负号

/*******************DHT11-22用***********************/

uchar read_8bit();
uchar read_data();

/*******************LCD12864用***********************/
void InitializeLcd12864();//初始化LCD
void InitializeDisplay1(); //初始化显示内容
void InitializeDisplay2(); //初始化显示内容
void displaystring(uchar add,uint num);//写入字符串
void WriteCommandLcd12864(uchar temp);//写入命令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ializeLcd12864();

        while(1)
        {
                   //uint i;i++;Delay1ms();if(i==2200){i=0;read_data();}//按厂家要求间隔2秒时间采集温湿度传感器数据

           read_data();
/*************12864各行列地址******************/
//列           1        2         3          4           5        6    7          8
//第一行:80H、81H、82H、83H、84H、85H、86H、87H
//第二行:90H、91H、92H、93H、94H、95H、96H、97H
//第三行:88H、89H、8AH、8BH、8CH、8DH、8EH、8FH
//第四行:98H、99H、9AH、9BH、9CH、9DH、9EH、9FH
/*************12864各行列地址******************/

                  if((TH_data&0x80)==0)    //当使用DHT22时启用该句,温度零下时,显示负号

          {InitializeDisplay1();displaystring(0x90,T);}//当使用DHT22时启用该句,温度零下时,显示负号

                  if((TH_data&0x80)!=0)          //当使用DHT22时启用该句,温度零上时,熄灭负号

                  {InitializeDisplay2();displaystring(0x91,T);} //当使用DHT22时启用该句,温度数据第2行第12两列,4个半角字符即2个汉字长度

            //displaystring(0x90,T);           //当使用DHT11时启用该句,温度数据第2行第12两列,4个半角字符即2个汉字长度
          displaystring(0x96,R);       //湿度数据第2行第78两列,4个半角字符即2个汉字长度

          displaystring(0x98,shuju);   //未定数据第4行第12两列,4个半角字符即2个汉字长度
          displaystring(0x9e,shuju);   //未定数据第4行第68两列,4个半角字符即2个汉字长度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DHT35us()        //1T mcu STC12c5a60s2@12MHz
{
   uchar i;
        i = 102;
        while (--i);
}

void Delay_DHT30us()        //1T mcu STC12c5a60s2@12MHz
{
        uchar i;
        i = 87;
        while (--i);
}
void Delay_DHT18ms()        //1T mcu STC12c5a60s2@12MHz
{
    uchar i, j, k;
        i = 1;
        j = 211;
        k = 24;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LCD_ms(uint xms)   //1T mcu STC12c5a60s2@12MHz
{
uint y=0;
for(;xms>0;xms--)
for(y=0;y<600;y++);
}

void Delay_LCD10us()                //@12MHz
{
        uchar i;
        _nop_();
        _nop_();
        i = 27;
        while (--i);
}

/*********************DHT部分*************************/

uchar read_8bit()            //读一个字节8bit
{
    uchar i;
    uchar temp=0;
    uchar dat;
        //EA=0;        //程序如有中断,关闭中断,防止在us级延时期间发生中断,影响数据读取
    for(i = 0;i < 8;i++)
    {
        while(!DHT);
        Delay_DHT30us();
        temp = 0;
        if(DHT == 1) temp = 1;
        while(DHT);
        dat<<=1;
        dat = dat|temp;
    }
        //EA=1;      //读完后打开中断
    return dat;
}

uchar read_data()
{

   // DHT = 1;          //使用DHT11时启用该句
   // Delay8us(); //使用DHT11时启用该句
    DHT = 0;
    Delay_DHT18ms();  //奥松DHTT1说明拉低大于18ms,DHTT22说明拉低大于800us即可。
    DHT = 1;
        EA=0;
    Delay_DHT35us();
        EA=1;
    if(!DHT)
     {

        while(!DHT);
        while(DHT);

        RH_data = read_8bit();
        RL_data = read_8bit();
        TH_data = read_8bit();
        TL_data = read_8bit();
        CK_data = read_8bit();
        undata = RH_data + RL_data + TH_data + TL_data;
     }
    if(CK_data != undata)  return 0;
    if(CK_data == undata)

  //R=RH_data;           //当使用DHT11时启用该句
  //T=TH_data;           //当使用DHT11时启用该句

  //TH_data=TH_data|0x80; //当使用DHT22时启用该句时,模拟零下温度,测试完成后删除此句

        if((TH_data&0x80)==0)  //当使用DHT22时启用该句
        T=TH_data*256+TL_data; //当使用DHT22时启用该句
        if((TH_data&0x80)!=0) //当使用DHT22时启用该句,当温度零下时,温度数据最高位置1,用0x80去“与”,检测出这个1
        T=(TH_data&0x7f)*256+TL_data;//当使用DHT22时启用该句,用0x7f去“与”,消去最高位上的1,得到真实温度数据
        R=RH_data*256+RL_data; //当使用DHT22时启用该句
        return 1;

}

/********************lcd12864显示部分*******************/

void InitializeLcd12864()//初始化LCD
  {
     WriteCommandLcd12864(0x30);//基本功能
     WriteCommandLcd12864(0x0c);//显示开,光标关
     WriteCommandLcd12864(0x01);//清屏
  }

void WriteByteLcd12864(uchar temp)//写入一个字节
  {
    uchar i;
    LCD_CLK = 0;
    for(i=0;i<8;i++)
     {
      if(temp&0x80)
      LCD_SID = 1;
    else
     LCD_SID = 0;
     LCD_CLK = 1;
     Delay_LCD10us();
     temp <<= 1;
     LCD_CLK = 0;
     Delay_LCD10us();
    }
}

void WriteCommandLcd12864(uchar temp)//写入功能

{
WriteByteLcd12864(0xf8);
WriteByteLcd12864(temp&0xf0);
WriteByteLcd12864(temp<<4);
}

void WriteDataLcd12864(uchar temp)//写入变量数值

{
    WriteByteLcd12864(0xfa);
    WriteByteLcd12864(temp&0xf0);
    WriteByteLcd12864(temp<<4);
}

void WriteStringAddress(uchar add,uchar length,uchar *temp)//写入字符串及其地址
{
    WriteCommandLcd12864(add);
    for(;length>0;length--)
    {
    WriteDataLcd12864(*temp);
    temp++;
    }
}

/********************显示***************************/

void displaystring(uchar add,uint num)
{
unsigned char buf[10],i;
buf[0] = num/100;
buf[1] = num%100/10;
buf[2] = num%100%10;                         //请注意当使用DHT11时,此位被强制为0 显示3位带小数点的数字 好看些
WriteCommandLcd12864(add);       //地址
for(i=0;i<3;i++)
{
WriteDataLcd12864(buf[i]+0x30);
if(i==1)WriteDataLcd12864('.');
}
}

/******************显示内容初始化***********************/
/*************12864各行列地址******************/
//列           1        2         3          4           5        6    7          8
//第一行:80H、81H、82H、83H、84H、85H、86H、87H
//第二行:90H、91H、92H、93H、94H、95H、96H、97H
//第三行:88H、89H、8AH、8BH、8CH、8DH、8EH、8FH
//第四行:98H、99H、9AH、9BH、9CH、9DH、9EH、9FH
/*************12864各行列地址******************/

void InitializeDisplay1()
{
  WriteStringAddress(0x80,4,name1);//“温度”  第1行第12两列,4个半角字符长度即2个16*16汉字长度
  WriteStringAddress(0x83,4,name3);//“幅度”         第1行第45两列,4个半角字符长度
  WriteStringAddress(0x86,4,name2);//"湿度"         第1行第78两列,4个半角字符长度

  WriteStringAddress(0x88,4,name5);//“心率”  第3行第12两列,4个半角字符长度
  WriteStringAddress(0x8b,4,name4);//“呼吸”  第3行第45两列,4个半角字符长度
  WriteStringAddress(0x8e,4,name6);//“血氧”         第3行第78两列,4个半角字符长度
  Delay_LCD_ms(100);
}

void InitializeDisplay2()  //当使用DHT22时启用改函数
{
  WriteStringAddress(0x80,4,name1);//“温度”  第1行第12两列,4个半角字符长度
  WriteStringAddress(0x83,4,name3);//“幅度”         第1行第45两列,4个半角字符长度
  WriteStringAddress(0x86,4,name2);//"湿度"         第1行第78两列,4个半角字符长度

  WriteStringAddress(0x90,2,name7);

  WriteStringAddress(0x88,4,name5);//“心率”  第3行第12两列,4个半角字符长度
  WriteStringAddress(0x8b,4,name4);//“呼吸”  第3行第45两列,4个半角字符长度
  WriteStringAddress(0x8e,4,name6);//“血氧”         第3行第78两列,4个半角字符长度
  Delay_LCD_ms(100);
}

楼主:
只调试了DHT22-11温湿度传感器,心率血氧传感器没有接入,也无此程序,在LCD12864上会显示心率血氧 数据为0

楼主:
这个程序带有零下温度处理,一般的DHT22程序没有,本程序直接接DHT22和带字库的LCD12864就能用了。屏上显示的内容不要的可以在代码中删除。

楼主:
需要的文件下载不下来 要没没反应,要没提示等待,点一次扣一次黑币,好像这样的。

网友A:
恩恩,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