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按键控制数码管 计数 翻转的程序源码

楼主(2018-11-07):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
* 实 验 名                 : 使用库函数点亮一个LED
* 实验说明       :
* 连接方式       :
* 注    意                 : LED驱动文件在led.c内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h"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unsigned char shumaguan_Tab[] = {
                                                                                                0xc0, // 显示 0
                                                                                                0xf9, // 显示 1
                                                                                                0xa4, // 显示 2
                                                                                                0xb0, // 显示 3
                                                                                                0x99, // 显示 4
                                                                                                0x92, // 显示 5
                                                                                                0x82, // 显示 6
                                                                                                0xf8, // 显示 7
                        0x80, // 显示 8
                                                                                                0x98, // 显示 9
                               };                     //  数码管显示字符表
//unsigned char shumaguan1_Tab[] = {
//                                                                                                0x98, // 显示 9
//                                                                                                0x80, // 显示 8
//                                                                                                0xf8, // 显示 7
//                                                                                                0x82, // 显示 6
//                                                                                                0x92, // 显示 5
//                                                                                                0x99, // 显示 4
//                                                                                                0xb0, // 显示 3
//                                                                                                0xa4, // 显示 2
//                        0xf9, // 显示 1
//                                                                                                0xc0, // 显示 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延时xms
{
    unsigned 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int main()
{
int i1=0,i2=0,a ,cnt=0,i3=0,i4=0,cnt1,b,c=1,d=0,i5=0,i6=0,i7=0,kcnt=0;

// Init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BUZ_Init();           //蜂鸣器初始化
                LED_Init();            //LED初始化

  while(1)
        {
                {//
    delay(1);
          i1++;
    i2++;
          i3++;
    i4++;
                i5++;
                i6++;
                i7++;
          //TimerBase_TaskA++;
                }

// Tasks

// Task  每次按下按键次数
                if(i5>20&& KEY1_DOWN==0 )
                { i5=0;
                        // beep = ~beep;
                        delay(5);
                        if(         KEY1_DOWN==0)
                {

                        kcnt=kcnt+1;

                }

  // Task 判断按键按下的奇偶
                if( kcnt%2==0 )
        {i6=0;

                a=1;    //传递给数码管  使之反向计数
                b=1;     //  传递给蜂鸣器   使蜂鸣器发出声音
                c=1;     //   将数码管正向计数程序 锁死
                cnt1 = cnt ;    //读取cnt的值
                cnt=0;        //清除正向计数的值
        }
           else
                { i6=0;

                        a=0;   // 将数码管反向计数程序   锁死
                        b=0;   //传递给蜂鸣器   使蜂鸣器没有声音
                         c=0;   //传递给数码管  使之正向计数
                        cnt=0;
                        cnt1=0;    //清除反向计数的值
                }
                while(KEY1_DOWN==0);
        }

    // Task 数码管正向计数
                if((i1 > 50000) && (c==0))
                {
                        i1=0;

                        if(cnt > 9)        // 产生从cnt 0~9循环
                        {
                                cnt =0;

//                        a=0;   // 将数码管反向计数程序   锁死
//                        b=1;   //传递给蜂鸣器   使蜂鸣器有声音
                        }

                        GPIO_Write(GPIOC, shumaguan_Tab[cnt]);

                        cnt++;

                }

// Task 数码管反向计数
                if(i3 > 50000&&a==1)
                {
                        i3=0;

                if(cnt1 <0)        // 产生从cnt1 0~9循环
                        {
//
//                      b=1;     //  传递给蜂鸣器   发出声音
//                      c=0;     // 开始正向计数
                                cnt1=0;
                        }

                        GPIO_Write(GPIOC, shumaguan_Tab[cnt1]);

                        cnt1--;
                        //b=0;
       }

                         // Task 翻转时蜂鸣器发出声音
                if(i2 > 10 )
                {i2=0;
       if(  b==1)
                         {
                                c=1;
                          a=1;        //反向计数
                                 d=1;
                        beep = ~beep;// 产生固定频率
                   }

          }

                //清零蜂鸣器
                        if(i7 > 50000&& d==1 )
                {
       i7=0;
                                b=0;
          }

    // Task D
        /*        if(i4 > 10)
                {i4=0;

                                if(d==1)
                        {
                                a=0;
                          c=0;
                                  beep = ~beep; // 产生固定频率
        cnt =0;
                                d=0;
                  }

          }*/
}

}

第三次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补全..

网友B:
回帖框右侧的高级模式可以上图

楼主:
原理图.doc (335.5 KB, 下载次数: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