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触发报警中断后,int引脚一直处于低电平

楼主(2018-11-07):
各位大佬,小弟目前正在做pcf8563的定时报警,但是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是一旦触发报警中断,int引脚就一直处于低电平,试过把AF标志位清零等手段,都无法让int引脚重新回到高电平状态。仿真和实物均是如此,不知道有没有大佬解决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试试上拉电阻

~~~~~~~~~~~~~~~~

网友B:
上拉电阻

网友C:
它是由中断源生产的,不是你单片机产生的。

楼主:
这是报警代码,以及仿真图片。

报警前

报警前

报警后

报警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上拉电阻

~~~~~~~~~~~~~~~~

我已经对pcf8563的int引脚做了上拉,但是一旦变成低电平,还是没办法恢复。

网友D:
芯片内部可以配置,参考:PCF8563 中断输出功能_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7cd8a902de80d4d8d15a4f8d.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内部可以配置,参考:PCF8563 中断输出功能_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7cd8a902de80d4d8 ...

这个资料我有试过,里面用定时器的方法触发报警,但是还是无法让pcf的int引脚回到高电平。

楼主:
这个表格我看了n遍了,网上的例子之类的也都看过了,实际仿真起来,还是不行。 目前能做到的就是定时器模式能触发中断。pcf的int引脚会回到高电平,但是报警模式仍然无法做到int引脚回复高电平。

网友E(2020-06-0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