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和stc12c5a32s2定时器T0的模式2自动重装模式的公式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8-11-07):
麻烦大家提供公式或者怎么算的书籍公式截图   及分别提供代码参考谢谢

网友A:
方式2初值公式非常简单,把TH TL设置成256-n(n为你想多久中断一次,比如你想100个中断时钟中断一次那么TH和TL设置成256-100即可).实际应用一般用工具软件计算中断.

网友B:
STC-ISP下载软件中有这个计算功能。

哦,没公式,只有结果。

那么,就是去查手册了。

STC89C52的公式是这样的:

STC12的公式是这样的:

网友C:
你可以看一下这IC数据手册就可以了,难道你编程不看数据手册的?
我的习惯就是,一边写代码,旁边就打开着这个单片机的数据手册,而且,大多的数据手册都是会有例子,对着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看一下这IC数据手册就可以了,难道你编程不看数据手册的?
我的习惯就是,一边写代码,旁边就打开着这个 ...

手册比较复杂 一般看不懂

网友D:
看手册中的逻辑图部分,容易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册比较复杂 一般看不懂

那你这个就有点神了,我要是写代码,基本四周都图纸,电脑打开的是数据手册,这是一定要的,特别是STC的51,一下这样一下那样,明明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运行了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