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位数码管和32x16的点阵怎么用啊,有干扰

楼主(2018-11-07):
YL-236设备上的,我的这个会有干扰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s1=P2^0; sbit cs2=P2^1; sbit wr=P2^2;

void delay(uint i){while(--i);}

void delays(uchar i)
{
    uchar j;
    for(j=0;j<i;j++)
        {
           delay(55550);
           delay(55550);
        }
}

sbit row0=P3^7;sbit row1=P2^3;sbit col0=P2^4;
sbit col1=P2^5;sbit col2=P2^6;sbit col3=P2^7;

sbit ka1=P3^3; sbit ka2=P3^4; sbit ka3=P3^5; sbit ka4=P3^6;
sbit LED1=P1^0; sbit pri=P1^1;        sbit out1=P3^0; sbit out2=P1^2;
sbit sw=P3^1;  sbit sb=P3^2;

//字模数组,一个8*8字符占1行
uchar code zm[][8] =
{
      0x40,0x42,0x44,0xF4,0x40,0x40,0x47,0x44,         //进
      0xF4,0x44,0x44,0x44,0x24,0x0A,0xF1,0x00,
      0x04,0x04,0x14,0x3F,0x04,0x04,0x04,0x14,
      0x3F,0x04,0x04,0x04,0x04,0x64,0x3F,0x00,

      0x10,0x92,0x54,0x34,0x10,0xFF,0x10,0x18,         //料
      0x38,0xD4,0x54,0x12,0x11,0x10,0x10,0x10,
      0x10,0x10,0x12,0x14,0x10,0x12,0x14,0x14,
      0x70,0x1F,0x10,0x10,0x10,0x10,0x10,0x10,

      0x48,0x88,0x88,0xE8,0x3F,0x28,0xC8,0x58,          //搅
      0x4C,0x4B,0x48,0x48,0x48,0x08,0x8A,0x64,
      0x22,0x24,0x14,0x7F,0x40,0x20,0x1F,0x10,
      0x12,0x12,0x12,0x12,0x12,0x45,0x44,0x78,

      0x08,0x08,0x48,0x88,0x3F,0xC8,0x28,0x18,          //拌
      0x0C,0xEB,0x08,0x08,0x08,0x08,0x0A,0x04,
      0x02,0x02,0x12,0x0A,0x02,0x3F,0x02,0x02,
      0x22,0x7F,0x02,0x02,0x02,0x02,0x02,0x02,

      0x08,0x08,0x08,0x48,0xFF,0x48,0x48,0x48,          //加
      0x48,0x44,0x44,0x44,0x44,0x52,0x21,0x00,
      0x00,0x00,0x20,0x7E,0x22,0x22,0x22,0x22,
      0x22,0x22,0x22,0x22,0x22,0x3E,0x22,0x00,

      0x10,0x10,0x10,0xFE,0x10,0x50,0x38,0x16,          //热
      0x10,0x10,0x94,0x48,0x00,0x12,0x22,0x21,
      0x02,0x02,0x12,0x3F,0x12,0x12,0x13,0x12,
      0x15,0x51,0x50,0x20,0x00,0x11,0x62,0x42,

      0x10,0x12,0xD4,0x10,0x18,0x94,0x52,0x90,          //装
      0xFF,0x40,0x20,0x30,0x28,0xA6,0x60,0x20,
      0x02,0x12,0x3F,0x02,0x0A,0x1F,0x00,0x20,
      0x7F,0x10,0x09,0x05,0x02,0x0C,0x70,0x20,

      0x42,0xA4,0x14,0x7F,0x24,0x24,0x24,0x24,          //瓶
      0xFF,0x24,0x24,0xA4,0xA4,0xA2,0xA1,0x20,
      0x20,0x7F,0x01,0x11,0x3F,0x11,0x11,0x13,
      0x15,0x15,0x11,0x10,0x14,0x53,0x50,0x60
};

uchar buf[8];          //缓存

uchar code led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uchar buf1[8];

void dis()
{
    uchar i,j=0x7f;
        for(i=0;i<8;i++)
        {
           cs1=0;cs2=1;
           P0=ledcode[buf1[i]];wr=1;wr=0;
           cs1=1;cs2=0;
           P0=j;wr=1;wr=0;
           delay(100);
           cs1=cs2=1;
           j=_cror_(j,1);
           P0=0xff;wr=1;wr=0;
        }
}

void disp3216(){
        uchar i,n;
        uint row=0x01;
        for(i=0;i<16;i++){
                n=i<8?0:1;
                P0=zm[buf[0+4*n]][i-8*n];         col0=1;col0=0;
                P0=zm[buf[1+4*n]][i-8*n];        col1=1;col1=0;
                P0=zm[buf[2+4*n]][i-8*n];        col2=1;col2=0;
                P0=zm[buf[3+4*n]][i-8*n];        col3=1;col3=0;
                P0=row%0x100;        row0=1;row0=0;
                P0=row/0x100;        row1=1;row1=0;
                delay(50);                 row=_irol_(row,1);
                P0=0;
                row0=row1=col0=col1=col2=col3=1;
                row0=row1=col0=col1=col2=col3=0;
        }
}

void s16x16(uchar c,uchar n){
        c%=3;
        n=n*4+0;          //计算字模实际行号
        buf[c]=n;buf[c+1]=n+2;
        buf[c+4]=n+1;buf[c+5]=n+3;
}

void init()
{
    TMOD=0X01;
        EA=ET0=TR0=1;
    buf[0]=buf[1]=buf[2]=buf[3]=10;
        buf[4]=buf[5]=buf[6]=buf[7]=10;
           ka1=ka2=ka3=ka4=1;
        LED1=0;
}
bit workflag=1;

void guti()
{
    s16x16(0,0);
    s16x16(2,1);
         ka1=0;
        buf1[0]=1;
        delays(10);
        ka1=1;
        delays(5);
        ka1=0;
        buf1[0]=2;
        delays(10);
        ka1=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sb==0){workflag=0;LED1=1;}
           while(workflag==0)
           {
               guti();

           }
           //dis();
        }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17;
        disp3216();
        dis();
}

网友A:
从程序上来看,两个显示器件都用了P0口,产生中断后每个器件执行显示一次。这个可以增加外设器件在硬件上对P0口进行扩展,把两个器件分开,当然这要增加地址选择线,要增加代码。或是把一个器件改接到其它端口,并改动程序。

网友B:
把所有的LED的段看成是一个点,就可以了。

网友C(2019-09-05):
请问高手们: P0=row%0x100;        row0=1;row0=0;
                P0=row/0x100;        row1=1;row1=0;
                delay(50);                 row=_irol_(row,1);
程序中的P0=row%0x100;与P0=row/0x100;怎么理解,始终搞不明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