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池管理的电压巡检芯片的型号被打磨了,怎么才能知道芯片型号呢?

楼主(2018-11-07):
这个电池管理的电压巡检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大神给建议一下。

网友A:
这个芯片打磨的不彻底,可以滴上点酒精,在放大镜下辨认。

网友B:
根据电路连接关系和功能来判断!

网友C(2020-01-04):
我想做一个电压检测模块,你有什么好芯片推荐吗

网友D(2022-11-21):
蚂蚁的bms,这个是74hc595,控制光耦用来切换通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