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怎么和单片机连接啊 求帮助

楼主(2018-11-07):
proteus怎么和单片机连接啊

网友A:
proteus是虚拟仿真,不与实体单片机连接。看来你一点也未入门,给你介绍一本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protues 中的单片机点击芯片按program file 把hex文件拷进去

网友C:
你说的是联合仿真吗?联合仿真需要下载vdm51.dll,然后把它复制到keil安装目录的bin文件中。剩下的步骤百度可以找到。

网友D:
用kile之类的单片机编程软件编译生成.hex文件,在Proteus里面双击单片机器件,会出来一个选项框,选中.hex文件所在路径包含进去,就可以仿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kile之类的单片机编程软件编译生成.hex文件,在Proteus里面双击单片机器件,会出来一个选项框,选中.hex ...

的确我是刚使用这个软件,你的回答是看懂了我问题所在的,感谢

网友E:
proteus就是一个仿真软件,怎么跟单片机连接?

网友F:
你首先需要知道proteus是一款单片机仿真软件,并不需要连接实际器件,单片机以及相关器件都是在软件上搭建仿真

网友G:
如果用的是Proteus8.6版本可在<编译器配置>中选定  kile for 8051并手动配置打开\Keil_v4\Keil\C51文件所在目录。
这样今后就可直接在Proteus8.6中进行录入代码,绘制电路,仿真调试,编译输出hex文件。

网友H:
软件仿真,直接用单片机符号就行,不能连外部硬件单片机

网友I:
这个我刚刚入门都知道连不了

网友I:
感谢楼主,51黑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