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配置过STM32 QSPI读取flash的吗?只用HAL库的函数配置命令就行?

楼主(2018-11-07):
我想问问,除了用HAL库那些函数,还需要自己结合读写时序来编写读写单个字节的驱动吗?
还是只用HAL库的函数配置命令就行?

网友A:
貌似不用了,那个QSPI接口是F7才有的,具体怎么操作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用了,那个QSPI接口是F7才有的,具体怎么操作看手册。。

嗯,谢谢。已经搞定了,直接用STM32F7的QSPI接口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