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哥知道怎么用51单片机编出最大八位数的计算器吗,变量长度不够怎么办呀

楼主(2018-11-07):
(无正文)

网友A:
变量长度不够?不会吧。
signed long型变量,是32位的变量哦,最大4294967295,已经有十位了
还有更长的,double型,64位。

网友B:
变量溢出可以用两个变量存一个数字
例如,987654321这个数字可以拆分成9876和54321,存在两个变量里
用的时候把9876 * 10000 ,加上54321

网友C:
变量类型是可以定义的吧,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定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