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接受的数据没有加一是波特率代码配置错误了吗?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8-11-07):
麻烦大家告我一下如何改正
#include<stc12c5a60s2.h>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void main()
{
   EA=1;
   configuart(9600);
   while(1);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PCON|=0X80;
        SCON=0X50;
        TMOD&=0X0F;
        TMOD|=0X20;
        TH1=256-(22118400/12/32)/baud;
        TL1=TH1;
        ET0=0;
        ES=1;
        TR1=1;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RI)
          {
             RI=0;
                 SBUF=SBUF+1;
          }
          if(TI)
          {
             TI=0;
          }
}

网友A:
看你用的是STC12的单片机,你确定它是12分频的?
可能问题就出在这里。
看看STC-ISP下载软件的波特率计算器,可以知道:如果你的单片机是12分频的,你的计算就是正确的,如果不是12分频的,就错了。

这是12分频的,初值和你计算的一样。

这个是不分频的,初值和你的计算结果就不同了。

网友B:
SBUF=SBUF+1;用法错误,应该rbuf=SBUF;,rbuf=rbuf+1;

网友C:
怎么又是你,你在做什么东西,做东西不要急,先好好看看数据手册
configuart(9600); baud = 9600 ?
里面的内容发过来
估计你的 AUXR  没有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UF=SBUF+1;用法错误,应该rbuf=SBUF;,rbuf=rbuf+1;

这样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又是你,你在做什么东西,做东西不要急,先好好看看数据手册
configuart(9600); baud = 9600 ?
里面 ...

配置了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的是STC12的单片机,你确定它是12分频的?
可能问题就出在这里。
看看STC-ISP下载软件的波特率计算 ...
#include<stc12c5a60s2.h>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void main()
{
   EA=1;

   while(1);
}
void configuart()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1时钟为Fosc/12,即12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A;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A;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RI)
          {
             RI=0;
                 SBUF=SBUF+1;
          }
          if(TI)
          {
             TI=0;
          }
}

重新添加了代码还是不加1 啊

网友D:
你现发一个,试试。第一个中断由谁引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UF=SBUF+1;用法错误,应该rbuf=SBUF;,rbuf=rbuf+1;

这个代码也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