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这两个单片机中断口的电平同时变化 要放在中断里检测吗 有什么好的思路麻烦说一下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8-11-07):
可以写个简单的演示代码吗 谢谢

网友A:
不放中断,你要一个劲的看着它,gdkg == 0  ???而且要一直看着 ,占用资源
放在中断里,你不用管它,中断会帮你看着,节省资源
就像今天有人找你出去玩,你不用一直盯着电话,等来电,该干嘛就干嘛,电话铃会提醒你

网友B:
不一定,凭你自己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放中断,你要一个劲的看着它,gdkg == 0  ???而且要一直看着 ,占用资源
放在中断里,你不用管它,中 ...

中断可以检测中断么  就是定时器中断检测这个外部中断么 还可以这样操作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断可以检测中断么  就是定时器中断检测这个外部中断么 还可以这样操作么

一下子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你为什么要用两个外部中断呢 ? 中断是有优先权的,因为传感器反馈信息更重要,所以用一个优先级高的外部中断,再用两个普通的 IO,到中断程序里面去判断一下是哪个传感器。
当然,用两个也没什么问题,哪个中断触发了,就是哪个传感器。
定时器的优先权低于外部中断,所以定时器影响不到你的传感器。

你开了外部中断功能,外部中断来了,他自己就会触发,定时器也是一样的,到了你要的时间,他就触发。他们在功能上是相互独立的。
给你个例子,看一下吧,你的传感器我用按键模拟的,时间是 0.5S ,你可以到定时器程序里自己改,显示是 16进制显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断可以检测中断么  就是定时器中断检测这个外部中断么 还可以这样操作么

假如精度要求不高,你在定时器里面检测,也是可以的,可以两秒钟检测一下 A 触发了没有,再过两秒钟检测一下 B  触发了没有,不用再定时器里面检测中断,
如果要求精度高,可以把时间缩短一点,但还是感觉用外部中断方便,假如这是一个设备的故障检测开关,发现问题了,应该立刻处理,而不是等一会看看。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精度要求不高,你在定时器里面检测,也是可以的,可以两秒钟检测一下 A 触发了没有,再过两秒钟检测 ...

感觉外部中断的检测似乎是没有接触过 所以一时想不到怎么用代码处理 没有思路  但是看到那个两个外部中断似乎是被5伏拉高了吧 那不就是一直是高电平吗 他要怎么检测呢  就是要检测低电平吗?谢谢

网友C:
不知你的外部中断信号宽度如何,是脉冲还是电平,两个中断重叠时间是多少,要测的是两个中断同时出现吗?如果重叠时间长可以用软件方式检测,如果重叠时间非常短,那就要用外部硬件逻辑与以后触发外部中断,也就是信号1与信号2同时出现,则产生外部中断。不同的信号,不同的要求,就会需要不同的处理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外部中断的检测似乎是没有接触过 所以一时想不到怎么用代码处理 没有思路  但是看到那个两个外部中断 ...

上面的文件你就没有下载下来了看一下 ??
你试试把他用 1K 拉高 ,看看他是不是正常工作?
51 下降沿中断,读的就是 0 ;本来拉高的,来了个 0,他才认识;
如果一直是 0  还怎么中断,等 1 ? 那是上升沿中断,32 有这个功能,AT89S51 貌似没这个功能 STC 我不知道。
看数据手册吧,一遍不行两边,两边不行三遍,你这样问问题是永无止境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你还会碰到下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