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尝试一下单片机做DHT11测温湿度计电路+源码

楼主(2018-11-07):
最近手痒在捣鼓单片机,闲来无事尝试了一下做温湿度采集系统,挺好玩,分享一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

声明:本程序仅供大家参考学习,未经本人同意禁止用于商业用途。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bit BOOL  ;

sbit io = P1^1 ;//(口线定义)
sbit bee=P1^0;
sbit rs = P2^5 ;
sbit rw = P2^6 ;
sbit ep = P2^7 ;
bit flag_300ms ;

sbit K1=P1^2;
sbit K2=P1^3;
sbit K3=P1^4;

uchar yemian=0;//(定义变量)
uchar flat=1;
uchar data_byte;
uchar RH,RL,TH,TL;
uchar WenDu,ShiDu;//报警的温度和湿度
#include "eeprom52.h"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char ms)
{       // 延时子程序
         uchar i ;
         while(ms--)
         {
                  for(i = 0 ; i<250;i++) ;
         }
}

void delay1()//延时10us
{
        uchar i;
        i--;
        i--;
        i--;
        i--;
        i--;
        i--;
}
void longdelay(uchar s) //长延时
{
         while(s--)
         {
                  delay(20) ;
         }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WenDu);
        byte_write(0x2001, ShiDu);
        byte_write(0x2060,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WenDu   = byte_read(0x2000);
  ShiDu = byte_read(0x2001);
        a_a      = byte_read(0x206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2)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WenDu   = 30;
        ShiDu   = 80;
                a_a = 2;
                write_eeprom();
        }
}

/********************报警程序部分*******************/
void warn()  //报警函数
{

  if(TH>=WenDu)  //检测的温度高于设定温度报警值

     {
      bee=0; //报警

     }

        if(RH>=ShiDu)  //检测的湿度高于设定的湿度值

     {
      bee=0; //报警
     }

        if( TH<WenDu  &&  RH<ShiDu )
    {
                  bee=1; //停止报警
                }

}

/************************LCD模块******************************************/

BOOL lcd_bz()//测试LCD忙碌状态
{
         BOOL result ;
         rs = 0 ;
         rw = 1 ;
         ep = 1 ;
         result = (BOOL)(P0 & 0x80) ;
         ep = 0 ;
         return result ;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写指令
{
         while(lcd_bz()) ;
        rs = 0 ;
        rw = 0 ;
        ep = 0 ;
        P0 = cmd ;
        ep = 1 ;
        ep = 0 ;
}

void write_addr(uchar addr)//写地址
{
         write_cmd(addr|0x80) ;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写字节
{
         while(lcd_bz()) ;
          rs = 1 ;
          rw = 0 ;
          ep = 0 ;
          P0 = dat ;
          ep = 1 ;
          ep = 0 ;
}

void lcd_init()// 初始化
{
         write_cmd(0x38) ;
         delay(1);
         write_cmd(0x08) ;
         delay(1);
         write_cmd(0x01) ;
         delay(1);
         write_cmd(0x06) ;
         delay(1);
         write_cmd(0x0c) ;
         delay(1);
}

void display(uchar addr, uchar q)//在某一地址上显示一字节
{
         delay(1) ;
         write_addr(addr) ;
   write_byte(q) ;
         delay(1) ;

}

/*********************** DHT11测试模块***************************************/

void start()//开始信号
{
        io=1;
        delay1();
        io=0;
        delay(20);//>18ms
        io=1;
        delay1();//20-40us
        delay1();
        delay1();
        delay1();
        delay1();
}
uchar receive_byte()//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count;
        for(i=0;i<8;i++)
        {
        temp=0;
                delay1();delay1();delay1();delay1();
                if(io==1)temp=1;
                count=2;
                while((io)&&count++);
                if(count==1)break;
                data_byte<<=1;
                data_byte|=temp;
        }
        return data_byte;
}
void receive()//接收数据
{
        uchar T_H,T_L,R_H,R_L,check,num_check;
        uchar count;
        start();//开始信号
        io=1;
        if(!io)//读取DHT11响应信号
        {

        while((io)&&count++);
        R_H=receive_byte();
        R_L=receive_byte();
        T_H=receive_byte();
        T_L=receive_byte();
        check=receive_byte();
        io=0;//拉低延时50us
        delay1();delay1();delay1();delay1();delay1();
        io=1;
        num_check=R_H+R_L+T_H+T_L;
        if(num_check=check)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check=num_check;
        }
        }
}

void showw()   // 问候语函数
{
           lcd_init(); //初始化
            delay(10);

     display(0x05,'W');
     display(0x06,'e');
                 display(0x07,'l');
                 display(0x08,'c');
                 display(0x09,'o');
                 display(0x0a,'m');
     display(0x0b,'e');
           delay(250); //短暂延时
           delay(250);
           delay(250);

/*********************************/
/*
           display(0x40,' ') ;
                 display(0x41,'h');
                 display(0x42,'e');

*/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void key() //按键程序 选择菜单模式
{

          if(!K1)
                   {
                          delay(20);
                            if(!K1)
                         {
                                                         while(!K1)
                                           ;
                                                          yemian++;
                                                          flat++;
                                                                if(yemian>=3) { yemian=0; }

             }
                   }

}

shezhi()  //对里面的数值进行修改
{
    if(!K2)
                   {
                          delay(50);
                            if(!K2)
                         {
                                                         ;

                                                         if(yemian==1)
                                                         {
                                                          WenDu+=1;
                                                                if(WenDu>99) { WenDu=99; }  //湿度上限加
                                                         }

                                                         if(yemian==2)
                                                         {
                                                          ShiDu+=1;
                                                                if(ShiDu>99) { ShiDu=99; }  //湿度下限加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if(!K3)
                   {
                            delay(50);
                             if(!K3)
                         {

                                           ;
                                                           if(yemian==1)
                                                             {
                                                              WenDu-=1;          //湿度下限减
                                                                    if(WenDu<1) {WenDu=1; }
                                                             }

                                                           if(yemian==2)
                                                             {
                                                              ShiDu-=1;         //湿度下限减
                                                                    if(ShiDu<1) { ShiDu=1; }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_eeprom();                              //读eeprom数据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showw();    //显示问候语 和名字

        while(1)
        {

                   key();
                //====================yemian==0时 进入工作状态=================================
                         if(yemian==0)
                        {
                                if(flat==1)
                                 {
           flat=0;
                                         lcd_init(); //初始化

                                         display(0x00,'T') ;    //Temp
                       display(0x01,'e');
                       display(0x02,'m');
                                         display(0x03,'p');
           display(0x04,':');

                                         display(0x08,0xdf); // 度
                       display(0x09,'C');

                                         display(0x40,'H') ;    //Humi
                       display(0x41,'u');
                       display(0x42,'m');
                                         display(0x43,'i');
           display(0x44,':');

                                         display(0x47,'%');
                                         display(0x48,'R');
                                         display(0x49,'H');

                                         display(0x0c,'T');
           display(0x0d,':');
           display(0x0e,WenDu/10+0x30);  //报警温度
                       display(0x0f,WenDu%10+0x30);

                                         display(0x4c,'H');
           display(0x4d,':');
                                   display(0x4e,ShiDu/10+0x30);  //报警湿度
                       display(0x4f,ShiDu%10+0x30);

          }

                         if(flag_300ms == 1)
                     {
                             flag_300ms = 0;
           receive();

                                         display(0x05,TH/10+0x30);  //温度显示
                       display(0x06,TH%10+0x30);

           display(0x45,RH/10+0x30);  //湿度显示
                       display(0x46,RH%10+0x30);

           warn();
                     }

        }

        //====================yemian==1 温度设置===========================
                                if(yemian==1)  //温度
                            {
                         if(flat==1)
                                     {
               flat=0;
                                                          bee=1;
               lcd_init(); //初始化
                                                         display(0x06,'T');
                                                         display(0x07,'e');
                                                         display(0x08,'m');
                                                         display(0x09,'p');
             }

                                                shezhi();
                                                display(0x47,WenDu/10+0x30);  //温度
                        display(0x48,WenDu%10+0x30);
                      }

                //====================yemian==1湿度设置==========================
                                if(yemian==2)   //湿度设置
                            {
                         if(flat==1)
                                     {
               flat=0;
                                                          bee=1;
               lcd_init(); //初始化
                                                         display(0x06,'H');
                                                         display(0x07,'u');
                                                         display(0x08,'m');
                                                         display(0x09,'i');
                                                 }
                                                 shezhi();
                                                 display(0x47,ShiDu/10+0x30);  //湿度
                         display(0x48,ShiDu%10+0x30);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0x3c;
        TL0 = 0xb0;     // 50ms

        if(value % 6 == 0)
        {
                flag_300ms = 1;           //300ms
                value = 0;
        }
}

网友A:
谢谢分享,太实用了,楼主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全囯人民学习的榜样呀,谢谢!

网友B(2019-05-20):
感谢分享,手上正好有这些零件,正在找这样的电路,谢谢楼主。

网友B:
准备照图做一个

网友C(2020-04-05):
楼主我仿真不行啊,温度传感器没作用,警报常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仿真不行啊,温度传感器没作用,警报常响

我错了,用错传感器了...但是警报还是一直响,我再研究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仿真不行啊,温度传感器没作用,警报常响

楼主我仿真了一下,你的hex文件可以用,但是警报常响;你的代码不能用,代码生成的hex文件进仿真器连lcd都没办法初始化......我看了半天代码没看出问题...楼主能检查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仿真了一下,你的hex文件可以用,但是警报常响;你的代码不能用,代码生成的hex文件进仿真器连lcd ...

我按书上的改了lcd,把警报的0 1换了一下,按另一个DHT11的教程改了读取数据,仿真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