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显示按键控制数码舵机角度成功 附Arduino源码

楼主(2018-11-07):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Arduino源程序如下:
#include <Arduino.h>
     #define KEY1 2
     #define KEY2 3
     #define KEY3 4
    #define led 13     //定义数字IO 2的名字为led
      int servopin=11;//定义数字接口9 连接伺服舵机信号线
      int servopin1=12;//定义数字接口9 连接伺服舵机信号线

      int myangle;//定义角度变量
      int pulsewidth;//定义脉宽变量
      int val;
      int num=20;//定义角度
      int s=2;//给予舵机足够的时间让它转到指定角度

      int KEY_NUM1 = 0;//按键键值存放变量,不等于1说明有按键按下
      int KEY_NUM2 = 0;//按键键值存放变量,不等于1说明有按键按下
      int KEY_NUM3 = 0;//按键键值存放变量,不等于1说明有按键按下

       int latchPin = 8;//RS
      int dataPin = 9;//RW
      int clockPin =10;//EN
      unsigned char tabe[10]={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查表法//0-9数字

      void servopulse(int servopin,int myangle)//定义一个脉冲函数
      {
      pulsewidth=(myangle*11)+500;//将角度转化为500-2480 的脉宽值
      digitalWrite(servopin,HIGH);//将舵机接口电平至高
      delayMicroseconds(pulsewidth);//延时脉宽值的微秒数
      digitalWrite(servopin,LOW);//将舵机接口电平至低
      delay(20-pulsewidth/1000);
      }
      void servopulse1(int servopin1,int myangle)//定义一个脉冲函数
      {
      pulsewidth=(myangle*11)+500;//将角度转化为500-2480 的脉宽值
      digitalWrite(servopin1,HIGH);//将舵机接口电平至高
      delayMicroseconds(pulsewidth);//延时脉宽值的微秒数
      digitalWrite(servopin1,LOW);//将舵机接口电平至低
      delay(20-pulsewidth/1000);
      }

      void setup()
      {
       pinMode(servopin,OUTPUT);  //设定舵机接口为输出接口
       pinMode(servopin1,OUTPUT);  //设定舵机接口为输出接口

       pinMode(KEY1,INPUT_PULLUP);  //定义KEY为带上拉输入引脚
       pinMode(KEY2,INPUT_PULLUP);  //定义KEY为带上拉输入引脚
       pinMode(KEY3,INPUT_PULLUP);  //定义KEY为带上拉输入引脚

       pinMode(led,OUTPUT);                //定义led引脚为输出模式

       pinMode(latchPin, OUTPUT); //设置引脚为输出
        pinMode(clockPin, OUTPUT);
        pinMode(dataPin, OUTPUT);
        Lcdint( );//lcd
      }
      void run()
      {
      val=num;//读取串行端口的值
      if(val>0&&val<=180)
      {
      //val=val*(180/9);//将数字转化为角度
      for(int i=0;i<=s;i++) //给予舵机足够的时间让它转到指定角度
      {
      servopulse(servopin,val);//引用脉冲函数
      }
      }
      }
       void run1()
      {
      val=num;//读取串行端口的值
      if(val>0&&val<=180)
      {
      //val=val*(180/9);//将数字转化为角度
      for(int i=0;i<=s;i++) //给予舵机足够的时间让它转到指定角度
      {
      servopulse1(servopin1,val);//引用脉冲函数
      }
      }
      }

      void ScanKey()                                                //按键扫描程序
{
  KEY_NUM1 = 0;                                                        //清空变量
  if(digitalRead(KEY1) == LOW)                        //有按键按下
  KEY_NUM1 = 1;
  delay(1);
  if(KEY_NUM1 == 1)                                                        //是否按键按下
   {
     s++;//LED的状态翻转
     if(s>100)s=2;
   }

  KEY_NUM2 = 0;                                                        //清空变量
  if(digitalRead(KEY2) == LOW)                        //有按键按下
  KEY_NUM2 = 1;
  delay(1);
  if(KEY_NUM2 == 1)                                                        //是否按键按下
   {
     s--;  //LED的状态翻转
     if(s<1)s=100;
   }

网友A(2019-03-09):
请问有没有更细步的接线图,只要是想了解12864屏与Arduino如何接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