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单片机串口通讯实例,带proteus仿真+源码

楼主:
双单片机串口通讯实例,带proteus仿真

//两个单片机通讯,使用中断法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_port P1
#define dis_port P2

void main (void)
{
        uchar key_in=0xff;
        SCON=0x50; //MODER1,REN=1;
        TMOD=0x20; //TIMER1 MODER2;
        TH1=0xf3;  //bode=2400
        TL1=0xf3;
        ET1=1;
        TR1=1;

        EA=1;
        ES=1;
        while(1)
        {
                if (key_in != key_port)
                        {
                                key_in = key_port;
                                SBUF=key_in;
                        }
        }
}

void get_disp (void) interrupt 4 using 0
{
        if (RI)                        //如果是串口输入引起中断
                        {
                                dis_port = SBUF;
                                RI=0;
                        }
         else TI=0;                //否则就是串口输出引起的中断
}

网友A(2019-06-03):
怎么改成reg52.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