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定时器方式2的赋值问题

楼主(2018-11-07):
各位大哥,       TMOD=0x22;  //T1=T0=定时方式2自动重装
        TH1=0;     //脉宽宽度

        TL1=80;

这里定时器方式2
定时时间不是 TH1=256-N
                      TL1=256-N 吗
为什么调节定时时间不是 两个同时调节而是 只调节TH1?
当TH1和TL1的值不同时 怎么计算定时时间?

网友A:
此模式下定时器 / 计数器 1 作为可自动重装载的 8 位计数器,TL1 的溢出不仅置位 TF1 ,而且将 TH1 内容重新装入 TL1 , TH1 内容由软件预置,重装时 TH1 内容不变。

网友B:
你没有理解错啊,就是那样的。只不过不知道你说的程序是哪来的,是写错了,还是另的什么。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的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有些芯片是 8 位自动重载,而有些是 16 位重载,芯片型号看一下吧,如果 8位重载可能是程序错了,

网友D:
TL1是实际执行值,TH1是预装值,可以理解为先执行TL1,执行完后把TH1放入TL1继续执行。

网友E:
0x22是定时器0和定时器1都是8位自动重装,定时/计数只用低8位TL1。初始值存储在TH1中。这种模式不需要反复的往TH1和TL1里写值,只需要初始化的时候写一次即可,溢出之后,自动将TH0里面的值存入TL0里。

在你的例子里,TL1设置为80,TH1是0,第一次计数次数为:0xFF - 0x80,
当第一次TL1溢出后,会自动把TH的值0设置为TL1的值,也就是以后计数都是 0xFF 了。

网友F:
TH1是预装值,单片机启动后,TH1的值就被装到TL1中,TL1从0----溢出后,
再次将TH1的值就被装到TL1中,TL1从0----溢出后,
再次将TH1的值就被装到TL1中,TL1从0----溢出后.......
如此反复

网友F:
单片机启动后把TH1值放入TL1,等到TL1溢出后,
再把TH1值放入TL1,等到TL1溢出后......
如此反复

网友G:
TH1和TL1分别表示定时器1的高八位和低八位,不同的时候是用在16位定时器的时候或者13位

网友H:
只要设TH1就可以了。从第二次开始自动把TH1放入TL1

网友I:
你没有理解错。可能是程序写错了

网友J:
学会看手册就没有这么简单的问题了。

网友K:
我也感觉你没有理解错。只不过不知道你说的程序是哪来的,是写错了还是什么。

网友L:
单片机启动后把TH1值放入TL1,溢出后,TH1的值在存入TL1

网友M:
只调节TH1?一个是调节高位一个是低位,合起来就是一个数字

网友M:
TH1和TL1分别表示定时器1的高八位和低八位,不同的时候是用在16位定时器的时候或者13位,代表一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0x22是定时器0和定时器1都是8位自动重装,定时/计数只用低8位TL1。初始值存储在TH1中。这种模式不需要反复 ...

懂了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J:
学会看手册就没有这么简单的问题了。

就是手册上说定时时间TH1和TL1的值一样,然后就不懂了 ,还是要细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