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三极管SS8050为什么要接电阻呢?

楼主:
NPN三极管SS8050为什么要接电阻呢?如图中为什么是2.2K的电阻

蜂鸣器连接图

蜂鸣器连接图

网友A(2019-01-25):
很明显限流作用,最好结合片子内部电路一起看就明白了

网友B(2018-11-11):
限流电阻,如果没有,单片机输出高电平,会烧Q2B-E结

网友C:
限流的作用,主要看你管子型号,最好去了解一下三极管的原理

网友D:
为了让三极管正常工作并限流

网友E:
作用是限流

网友F:
结合单片机p1的内部原理图,你就可以很好的判断了

网友G:
电阻作用是限流,但是还有个作用就是匹配前端IO口和基级电压,三极管饱和后,基极和射极的压差基本是固定的,大约是0.7V,如果没有这个电阻限流,IO口的电压会被拉低至0.7V左右,这样IO口不能够输出这么大电流。所以还有个功能是匹配电压。不然会非常耗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同上楼,电阻是限流的。
三极管基极电阻称偏置电阻,提供晶体管正向偏置电压

电阻值的变化你能经历响。。很响。。很不响。三种状态。没事换几个试试看。试完了你就会什么都懂了。三极管的三种状态(放大。。饱和(导通)。。截止)。

网友I:
同上楼,电阻是限流的。
三极管基极电阻称偏置电阻,提供晶体管正向偏置电压

网友J:
作用是限流,单片机的电流承受能力是有限的,51单片机单个IO口灌电流也就10~20mA,并且基本型51全机好像不能超过50mA吧。所以连接IO口的三极管基极电流要被限制,同时也防止烧坏三极管。其計算很簡單想下吧!

网友K:
如果P11是推挽输出,输出高电平,如果没有R7会烧Q2基极。

网友L:
限流,给三极管B级提供合适的Ib来控制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