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文件)51单片机数字时钟设计

楼主(2018-11-08):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_RS=P2^0;
sbit LCD_RW=P2^1;
sbit LCD_EN=P2^2;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sbit key4=P1^3;
uchar Display_Buffer[8];
uchar Count,hour=12,min=12,sec=12;
bit flag,H_or_M;

void _delay_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i=0;i<120;i++);
}
}
uchar LCD_Busy(void)//测忙
{
uchar LCD_Status;//返回值变量
LCD_RS=0;//读取状态
LCD_RW=1;
LCD_EN=1;
_nop_();_nop_();_nop_();_nop_();
LCD_Status=P0;
LCD_EN=0;
return LCD_Status;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md)//写指令
{
while((LCD_Busy()&0x80)==0x80);//测忙
LCD_RS=0;//
LCD_RW=0;
LCD_EN=0;
P0=cmd;
LCD_EN=1;
_nop_();_nop_();
LCD_EN=0;
_nop_();_nop_();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写数据
{
while((LCD_Busy()&0x80)==0x80);
LCD_RS=1;
LCD_RW=0;
LCD_EN=0;
P0=dat;
LCD_EN=1;
_nop_();_nop_();
LCD_EN=0;
_nop_();_nop_();
}
void Init_LCD(void)//液晶初始化
{
_delay_ms(15);
LCD_Write_Command(0x38);
_delay_ms(5);
LCD_Write_Command(0x06);
_delay_ms(5);
LCD_Write_Command(0x0c);
_delay_ms(5);
LCD_Write_Command(0x01);
_delay_ms(5);

}
void LCD_POS(uchar pos)//字符显示位置
{
LCD_Write_Command(0x80|pos);
}
void Show_String(uchar *str)//显示字符串
{
while(*str!='\0')
LCD_Write_Data(*str++);
}
/////lcd1602液晶显示//////
void Display_Time(uchar Hour,uchar Min,uchar Sec)
{
Display_Buffer[0]=Hour/10+'0';//小时十位
Display_Buffer[1]=Hour%10+'0';//小时个位
Display_Buffer[2]=':';//显示:号
Display_Buffer[3]=Min/10+'0';//显示分钟十位
Display_Buffer[4]=Min%10+'0';//显示分钟个位
Display_Buffer[5]=':';//显示:号
Display_Buffer[6]=Sec/10+'0';//显示秒十位
Display_Buffer[7]=Sec%10+'0';//显示秒个位
LCD_POS(0x40);//显示在液晶第1行第0列
Show_String(Display_Buffer);
}
/////按键处理//////
void Set_time(void)
{
flag=0;
if(key1==0||key2==0||key3==0)//若key1,key2,key3其中有键按下,则为真
{
  TR0=0;//定时器0停止
  flag=1;//按键标志位为真
}
while(flag)//判断那一个按键按下
{
  if(key1==0)//判断key1是否按下
  {
   while(!key1);//等待释放
   H_or_M=!H_or_M;//选择是修改时还是分钟
  }
  else if(key2==0)//判断key2是否被按下
  {
   while(!key2);//等待释放
   if(H_or_M)//若H_OR_M为真,则修改小时
   {
    if(++hour==24)//若小时=24,则小时=0
     hour=0;//小时加1
   }
   else//否则修改分钟
   {
    if(++min==60)//若分钟等于60,则分钟等于0
     min=0;//分钟加1
   }
  }
  else if(key3==0)//判断key3是否被按下
  {
   while(!key3);//等待释放
   if(H_or_M)//若H_OR_M为真,则修改小时
   {
    if(--hour==0xff) //小时减1,若小时等于-1,则小时等于23
     hour=23;
   }
   else//否则修改分钟
   {
    if(--min==0xff)//分钟减1,若分钟等于-1,则分钟等于59
     min=59;
   }
  }
  else if(key4==0)//判断key4是否被按下
  {
   while(!key4);//等待释放
   flag=0;//按键标志清零
   TR0=1;//定时器0启动
  }
  Display_Time(hour,min,sec);//传H,M,S值显示到液晶
}
}
void timer0_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1;//定时器0,方式1
ET0=1;//
EA=1;//总中断允许
TR0=1;//启动定时器0
TH0=(65535-50000)/256;//装高8位初值
TL0=(65535-50000)%256;//装低8位初值
}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P1=0xff;//端口初始化
P3=0xff;
Init_LCD();//液晶初始化
timer0_init();//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无限循环
{
  Display_Time(hour,min,sec);//液晶显示时间
  //_delay_ms(500);//延时
  Set_time();//时间调整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
{
TH0=(65535-50000)/256;//重装定时器0高8位
TL0=(65535-50000)%256;//重装定时器0低8位
Count++;//计数加1
if(Count==20)//如果COUNT等于20
{
  Count=0;//计数清零
  sec++;//秒加1
  if(sec==60)//判断秒是否等于60
  {
   sec=0;//秒清零
   min++;//分钟加1
   if(min==60)//判断分钟是否等于60
   {
    min=0;//若等于60,则清零分钟
    hour++;//小时加1
    if(hour==24)//判断小时是否等于24
    {
     hour=0;//若小时等于24,则清零小时,分钟,秒
     min=0;
     sec=0;
    }
   }
  }
}
}
原理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