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

楼主(2018-11-08):
二极管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单方向导电性。在电路中,电流只能从二极管的正极流入,负

极流出。

1.正向特性。在电子电路中,将二极管的正极接在高电位端,负极接在低电位端,二

极管就会导通,这种连接方式,称为正向偏置。必须说明,当加在二极管两端的正向电压很

小时,二极管仍然不能导通,流过二极管的正向电流十分微弱。只有当正向电压达到某一数

值(这一数值称为“门槛电压”,锗管约为 0.2V,硅管约为 0.6V)以后,二极管才能正向

导通。导通后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基本上保持不变,当然也有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由二极管“正

向压降”(锗管约为 0.3V,硅管约为 0.7V)所产生的。

2.反向特性。在电子电路中,二极管的正极接在低电位端,负极接在高电位端,此时

二极管中几乎没有电流流过,此时二极管处于截止状态,这种连接方式,称为反向偏置。二

极管处于反向偏置时,仍然会有微弱的反向电流流过二极管,称为漏电流。当二极管两端的

反向电压增大到某一数值,反向电流会急剧增大,二极管将失去单方向导电特性,这种状态

称为二极管的击穿。

用来表示二极管的性能好坏和适用范围的技术指标,称为二极管的参数。不同类型的二

极管有不同的特性参数。对初学者而言,必须了解以下几个主要参数:

(1)额定正向工作电流

是指二极管长期连续工作时允许通过的最大正向电流值。因为电流通过管子时会使管芯

发热,温度上升,温度超过容许限度(硅管为 140 左右,锗管为 90 左右)时,就会使管芯

过热而损坏。所以,二极管使用中不要超过二极管额定正向工作电流值。例如,常用的 IN4001

-4007 型锗二极管的额定正向工作电流为 1A。

(2)最高反向工作电压

加在二极管两端的反向电压高到一定值时,会将管子击穿,失去单向导电能力。为了保

证使用安全,规定了最高反向工作电压值。例如,IN4001 二极管反向耐压为 50V,IN4007

反向耐压为 1000V。

(3)反向电流

反向电流是指二极管在规定的温度和最高反向电压作用下,流过二极管的反向电流。反

向电流越小,管子的单方向导电性能越好。值得注意的是反向电流与温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大约温度每升高 10,反向电流增大一倍。例如 2AP1型锗二极管,在 25 时反向电流若为 250μA,

温度升高到 35,反向电流将上升到 500μA,依此类推,在 75 时,它的反向电流已达 8mA,

不仅失去了单方向导电特性,还会使管子过热而损坏。又如,2CP10 型硅二极管,25 时反向

电流仅为 5μA,温度升高到 75 时,反向电流也不过 160μA。故硅二极管比锗二极管在高温

下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作为初学者在业余使用二极管时,首先必须得测试一下管子的好坏,但网上、书上大多

讲述的是用指针万用表测试的方法,可读者现在大多都用的是数字万用表,残弈悟恩总结一

下如何用数字万用表测试二极管的好坏。

使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将红表笔插入 V/Ω 孔,黑表笔插入 COM 孔,大伙都知道在

数字万用表里红表笔接内部电池的正极,黑表笔接内部电池负极,而在指针万用表里电阻档

是红表笔接内部电池负极,黑表笔接内部电池正极。将数字万用表红表笔接触二极管正极,

黑表笔接触二极管负极,(测量正向电阻值)正常数值为 300~600Ω ,然后将红表笔接触二

极管负极,黑表笔接触二极管正极(测量反向电阻值),正常数值为“1”。如果两次测量都

显示 001 或 000 并且蜂鸣器响,说明二极管已经击穿;如果两次测量正反向电阻值均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