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如何调速啊,他写的不用调pwm就全速前进

楼主(2018-11-08):
    // 本程序不输入PWM小车就能全速度运行。
    //按下慧净专用红外摇控器前进按键启动小车,(位置请看红外摇控器编码说明图)
//按下慧净专用红外摇控器停止健可以停止小车
//注意程序只做参考之用,要达到最理想的效果,还需要同学们细心调试。

#include<AT89x51.H>
    #define Left_moto_go      {P1_2=0,P1_3=1;}    //左边电机向前走
#define Left_moto_back    {P1_2=1,P1_3=0;}    //左边电机向后转
#define Left_moto_Stop    {P1_2=0,P1_3=0;}    //左边电机停转
#define Right_moto_go     {P1_6=1,P1_7=0;} //右边电机向前走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1_6=0,P1_7=1;} //右边电机向后走
#define Right_moto_Stop   {P1_6=0,P1_7=0;} //右边电机停转
    #define Imax 14000    //此处为晶振为11.0592时的取值,
    #define Imin 8000    //如用其它频率的晶振时,
    #define Inum1 1450    //要改变相应的取值。
    #define Inum2 700
    #define Inum3 3000
unsigned char f=0;
    unsigned char Im[4]={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show[2]={0,0};
    unsigned long m,Tc;
    unsigned char IrOK;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x,y;
  for(x=0;x<k;x++)
    for(y=0;y<2000;y++);
}
/************************************************************************/
//外部中断解码程序
  void intersv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c=TH0*256+TL0;                                               //提取中断时间间隔时长
    TH0=0;
    TL0=0;              //定时中断重新置零
if((Tc>Imin)&&(Tc<Imax))
      {
        m=0;
        f=1;
        return;
      }       //找到启始码
   if(f==1)
      {
        if(Tc>Inum1&&Tc<Inum3)
    {
   Im[m/8]=Im[m/8]>>1|0x80; m++;
       }
      if(Tc>Inum2&&Tc<Inum1)
        {
         Im[m/8]=Im[m/8]>>1; m++; //取码
  }
  if(m==32)
   {
         m=0;
         f=0;
         if(Im[2]==~Im[3])
      {
           IrOK=1;
   }
        else IrOK=0;   //取码完成后判断读码是否正确
     }
               //准备读下一码
   }

}
/************************************************************************/
//前速前进
     void  run(void)
{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前速后退
     void  backrun(void)
{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后退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后退
}
//右转
     void  rightrun(void)
{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前进
  Right_moto_Stop ;  //右电机停止
}
//左转
     void  Leftrun(void)
{

  Left_moto_Stop ;   //左电机停止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前进
}
//STOP
     void  stoprun(void)
{

  Left_moto_Stop ;   //左电机停止
  Right_moto_Stop ;  //右电机停止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m=0;
    f=0;
    IT0=1;
    EX0=1;

    TMOD=0x11;
    TH0=0;
TL0=0;
    TR0=1;
EA=1;

delay(100);

while(1)       /*无限循环*/
{
     if(IrOK==1)
     {
            switch(Im[2])
     {
     case 0x18:  run();         //前进
             break;
     case 0x52:  backrun();      //后退
             break;
     case 0x08:  leftrun();     //左转
             break;
  case 0x5A:  rightrun();     //右转
             break;
  case 0x1C:  stoprun();        //停止
             break;
  default:break;
     }
           IrOK=0;
     }

  }
}

网友A:
// 本程序不输入PWM小车就能全速度运行。-----这个说明好尴尬......

网友B:
电机驱动那块直接接的5v吧,相当于pwm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