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ED灯控制器汇编语言微机实验报告+思考题+源码

楼主(2018-11-08):
实验名称 实验三  综合实验-LED灯控制器
  • 任务要求

加深对定时/计数器、中断、IO端口的理解,掌握定时/计数器、中断的应用编程技术及中断程序的调试方法。

  • 设计思路

首先设计大体框架,分成三个主要功能:

1.P0.0口产生三种频率的波形控制指示灯,同时完成P3.1口的波形输出

2.动态显示的方法在八段数码管上面显示当前的模式与频率值

3.通过kint控制三种频率的转换

三、资源分配

1.R1:外部中断数据存储位置,根据数据的不同执行不同的模式,可以再00,01,02三个模式依次切换

2.R4:判断切换和转到当前所处的模式

3.R2,R3,R6:控制八段数码管和led灯蜂鸣器

4.R5:数码管模式切换

5. 20H: P0口的等效输出口

  • 流程图

  • 程序测试方法与结果

可以先在89C51运行,查看P3.1 P0.0波形是否正确

无外部中断的时候,波形没20秒有规律地变化一次

触发外部中断的时候

此时波形不再是规律的20秒切换一次模式,而是随着中断的触发进入新的模式,在下次中断到来或者到达20秒的时候进入下一个模式。

思考题

  • 若想实现3种闪烁方式的持续时间在5s-60s范围内可调,且每种方式的持续时间各不相同,应如何设计程序?

   可以改变程序寄存器中的循环次数,比如模式为1hz的时候,循环取反40次,若要让时间可以调节,通过改变寄存器的值来调节循环次数,就可以改变持续时间。但是在5HZ 的时候可能需要两个寄存器来定值,因为此时持续时间为60秒,需要寄存器的值大于600,已经超过了255。

其它说明:
1.标题:黑体,小四号
2. 正文:宋体,五号,1.5倍行距
3.流程图使用 SmartDraw7  或Visio软件绘制
4.不要加封面

源代码 (含文件头说明、语句行注释)

STOP4:
           ORG   0000H
           LJMP  MAIN         ; 转主程序
                               ORG 0003H
                               LJMP INTER0
          ORG   000BH         ; T0的中断入口
          LJMP ITOP                      ; 转T0中断处理程序
                                            ORG 001BH                                          ; T1的中断入口
                      JMP IMER_INT1

         ORG   0100H
MAIN: LCALL Init_Device
P0T EQU 20H                  ;设置P0口的输出值
                MOV P0T,#0FFH
                MOV R1,#0FFH     ;外部中断数据存储位置,根据数据的不同执行不同的模式,可以再00,01,02三个模式依次切换
              MOV   R3,#0                              ;间接选址的时候的指针中间值
                            MOV R4,#00H                ;控制三种模式的区分的自变量
              SETB EX0                                          ;开启外部中断
              SETB PX0
              SETB EX0
              MOV  DPTR,#SEGTAB1
MOV   SP,#60H        ; 设堆栈指针
  MOV   TMOD,#11H ; 设置T0和T1为方式1
ACALL PT0M0          ; 调用初始化子程序PT0M0
HERE:

        JB P0.1 ,HERE        ; 自身跳转
                            LJMP CHECK
                            RET
                            ITOP:
              CJNE R4,#00H,PT0M022JIN                              ;模式选择的中间跳板
     CJNE R2,#202,delay1m

       MOV   TL0, #15H    ; 延时程序指令,延时100ms
       MOV   TH0,#0E7H
                 CLR P3.1
                       DEC R2
                 RETI
                PT0M022JIN  :                                                                                       ;跳到另一个模式
                CJNE R5,#00,ITOP2JIN                                              ;判断是否已经进行过初始化 ,为0说明未进行初始化

                LJMP                PT0M022

                            delay1m:                               ;让蜂鸣器响一次
                                 DEC R2
       MOV   TL0, #15H    ; T0置初值
       MOV   TH0,#0E7H
       CPL   P0T.0                  ;P0.0的状态取反
                 MOV P0,P0T
                            CJNE R2,#200,NORING1    ;开始的时候响一次
                            SETB P3.1                              ;
                            RETI
                            ITOP2JIN:LJMP ITOP2
                            NORING1:  CLR P3.1
                               CJNE R2,#01,NORING2
                                          SETB P3.1                                             ;结束的时候响一次
                                          RETI
                            NORING2:
                            CLR P3.1
                            CJNE R2,#00H,GOON1
                            LJMP STOP1
                 GOON1:
       RETI

                PT0M0222JIN:
                 LJMP              PT0M022
                 PT0M0:
              CJNE  R4,#00H, PT0M0222JIN                                          ;选择模式,如果不是模式0,就跳到下一个初始化程序
              MOV   TH1,  #0FEH                ;初始化程序,延时一秒后进入模式
              MOV   TL1,  #0C2H
              MOV  DPTR,#SEGTAB1
                CLR P3.1
                MOV R2,#202
      SETB  TR0;允许T0中断
      SETB  ET0              ;全局开中断
                MOV   TMOD, #11H
                  MOV   TH1,  #0FEH                ;延时100ms
                MOV   TL1,  #0C2H
                 SETB  ET1                      ;允许定时器1中断

                  SETB  TR1                       ;打开定时器1
       SETB  EA
       RETI
IMER_INT12JIN:LJMP IMER_INT12
IMER_INT1:
CJNE R4,#00H,IMER_INT12JIN   ;              位选信号的对应的模式选择
              MOV P1,#00H

              CJNE R3,#00H,FIVEHZ1
                            MOV   TMOD, #11H              ;定时器0,1工作方式1,16位
              MOV   TH1,  #0FEH
              MOV   TL1,  #0C2H
              SETB  ET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SETB  EA                       ;允许全局中断
              SETB  TR1                       ;打开定时器0
                            MOV  A, R3
              MOVC   A, @A+DPTR
              INC       R3
              PUSH ACC                                             ;存储段码
  CLR A
  ORL A,P0T                                             ;作为p0口的等价输出口
              ORL A,#0D0H                                          ;进行移位

              MOV P0T,A
   MOV P0,P0T
              POP ACC                                             ;弹出段码
              MOV     P1,A
RETI

FIVEHZ1:  CJNE R3,#01H,FIVEHZ2              ;位选信号
              MOV   TMOD, #11H              ;定时器0,1工作方式1,16位
              MOV   TH1,  #0FEH
              MOV   TL1,  #0C2H
              SETB  ET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SETB  EA                       ;允许全局中断
              SETB  TR1                       ;打开定时器0
              MOV     A, R3
              MOVC   A, @A+DPTR
              INC       R3
              PUSH ACC

              MOV A,P0T
   ADD  A,#0C0H
              MOV P0T,A
              MOV P0,P0T
              POP ACC
              MOV     P1,A
  RETI
              FIVEHZ2:
                            MOV   TMOD, #11H              ;定时器0,1工作方式1,16位
              MOV   TH1,  #0FEH
              MOV   TL1,  #0C2H
              SETB  ET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SETB  EA                       ;允许全局中断
              SETB  TR1                       ;打开定时器0
              MOV     A, R3
              MOVC   A, @A+DPTR
              INC       R3
              PUSH ACC

    MOV A,P0T
              ADD A,#0C0H
              MOV P0T,A
              MOV P0,P0T

              POP ACC
              MOV    P1,A
                            MOV    R3,#0
RETI
   ;**********************************************************************
   ;***********************************************************************
     STOP1:MOV P1,#00H                                 ;熄灭LED

              MOV R4,#01H

                               PT0M022:                                                                          ;模式二的初始化
                               CJNE R4,#01H, PT0M023JIN                               ;作为跳板进行跳到下一个模式

    MOV   TL0, #66H    ;                                            延时1秒
       MOV   TH0,#83H
                                            MOV DPTR,#SEGTAB2
                CLR P3.1
                MOV R5,#42
      SETB  TR0;允许T0中断
      SETB  ET0              ;全局开中断
                SETB IT0
                MOV   TMOD, #11H              ;
                  MOV   TH1,  #0FEH                ;2ms方波
                MOV   TL1,  #0C2H
                 SETB  ET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SETB  TR1                       ;打开定时器0
       SETB  EA
       RETI
PT0M023JIN:                 LJMP PT0M023                                                          ;跳到下一个模式
ITOP2:                             CJNE R4,#01,ITOP3

      CJNE R5,#42,delay1m2

              MOV   TL0, #0CBH    ; T0置初值
       MOV   TH0,#06H
                 CLR P3.1
                       DEC R5
                 RETI
                               ITOP3:LJMP ITOP4
                            delay1m2:
                                 DEC R5
       MOV   TL0, #66H    ; ;延时0.5秒
       MOV   TH0,#83H
       CPL   P0T.0                  ;P0.0的状态取反
                 MOV P0,P0T
                            CJNE R5,#40,NORING11                 ;让蜂鸣器响
                            SETB P3.1
                            RETI
                            NORING11:  CLR P3.1                 ;结束的时候熄灭蜂鸣器
                               CJNE R5,#01,NORING21
                                          SETB P3.1
                                          RETI
                            NORING21:
                            CLR P3.1
                            CJNE R5,#00H,GOON11                            ;已经达到了20秒,清零
                            LJMP STOP3
                 GOON11:
       RETI

IMER_INT13JIN:LJMP              IMER_INT13

IMER_INT12:
CJNE R4,#01H,IMER_INT13JIN                  ;切换到下一个模式
              MOV P1,#00H

              CJNE R3,#00H,FIVEHZ12
                            MOV   TMOD, #11H              ;定时器0,1工作方式1,16位
              MOV   TH1,  #0FEH
              MOV   TL1,  #0C2H
              SETB  ET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SETB  EA                       ;允许全局中断
              SETB  TR1                       ;打开定时器0
                            MOV  A, R3

              MOVC   A, @A+DPTR
              INC       R3
              PUSH ACC
  CLR A
  ORL A,P0T
              ORL A,#0D0H

              MOV P0T,A
   MOV P0,P0T
              POP ACC
              MOV     P1,A
RETI

FIVEHZ12:  CJNE R3,#01H,FIVEHZ22
              MOV   TMOD, #11H              ;定时器0工作方式1,16位
              MOV   TH1,  #0FEH                ;2ms方波
              MOV   TL1,  #0C2H
              SETB  ET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SETB  EA                       ;允许全局中断
              SETB  TR1                       ;打开定时器0
              MOV     A, R3
              MOVC   A, @A+DPTR
              INC       R3
              PUSH ACC

              MOV A,P0T
   ADD  A,#0C0H
              MOV P0T,A
              MOV P0,P0T
              POP ACC
              MOV     P1,A
  RETI
              FIVEHZ22:
                            MOV   TMOD, #11H              ;定时器0工作方式1,16位
              MOV   TH1,  #0FEH                ;2ms方波
              MOV   TL1,  #0C2H
              SETB  ET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SETB  EA                       ;允许全局中断
              SETB  TR1                       ;打开定时器0
              MOV     A, R3
              MOVC   A, @A+DPTR
              INC       R3
              PUSH ACC

    MOV A,P0T
              ADD A,#0C0H
              MOV P0T,A
              MOV P0,P0T

              POP ACC
              MOV     P1,A
                            MOV    R3,#0
RETI
;**************************************************************************************
;***************************************************************************************
;***************************************************************************************
  STOP3:
                   MOV P1,#00H
              MOV R4,#02H
   LJMP               PT0M023
                               PT0M023:
                               CJNE R6,#00H,ITOP4

    MOV   TL0, #66H    ; T0置初值
       MOV   TH0,#83H
                                             MOV DPTR,#SEGTAB3
                CLR P3.1
                MOV R6,#22 ;延时1秒
      SETB  TR0;允许T0中断
      SETB  ET0              ;全局开中断
                MOV   TMOD, #11H              ;
                  MOV   TH1,  #0FEH                ;2ms方波
                MOV   TL1,  #0C2H
                 SETB  ET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SETB  TR1                       ;打开定时器0
       SETB  EA
       RETI
ITOP4:
                               MOV DPTR,#SEGTAB3
MOV P1,#00H
CJNE R6,#22,delay1m3

              MOV   TL0, #0CBH    ; 延时一秒
       MOV   TH0,#06H
                 CLR P3.1
                       DEC R6
                                          MOV DPTR,#SEGTAB3
                 RETI

                            delay1m3:
                                 DEC R6
       MOV   TL0, #0CBH    ; 1S
       MOV   TH0,#06H
       CPL   P0T.0                  ;P0.0的状态取反
                 MOV P0,P0T
                            CJNE R6,#20,NORING13
                            SETB P3.1
                            RETI
                            LJMP NORING11
                            NORING13:  CLR P3.1
                               CJNE R6,#01,NORING23
                                          SETB P3.1
                                          RETI
                            NORING23:
                            CLR P3.1
                            CJNE R6,#00H,GOON13
                            MOV R4,#00H
                            LJMP STOP4
                 GOON13:
       RETI

IMER_INT13:
              MOV P1,#00H

              CJNE R3,#00H,FIVEHZ13
                            MOV   TMOD, #11H              ;定时器0工作方式1,16位
              MOV   TH1,  #0FEH                ;2ms方波
              MOV   TL1,  #0C2H
              SETB  ET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SETB  EA                       ;允许全局中断
              SETB  TR1                       ;打开定时器0
                            MOV  A, R3
              MOVC   A, @A+DPTR
              INC       R3
              PUSH ACC
  CLR A
  ORL A,P0T
              ORL A,#0D0H

              MOV P0T,A
   MOV P0,P0T
              POP ACC
              MOV     P1,A
RETI

FIVEHZ13:  CJNE R3,#01H,FIVEHZ23
              MOV   TMOD, #11H              ;定时器0工作方式1,16位
              MOV   TH1,  #0FEH                ;2ms方波
              MOV   TL1,  #0C2H
              SETB  ET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SETB  EA                       ;允许全局中断
              SETB  TR1                       ;打开定时器0
              MOV     A, R3
              MOVC   A, @A+DPTR
              INC       R3
              PUSH ACC

              MOV A,P0T
   ADD  A,#0C0H
              MOV P0T,A
              MOV P0,P0T
              POP ACC
              MOV     P1,A
  RETI
              FIVEHZ23:
                            MOV   TMOD, #11H              ;定时器0工作方式1,16位
              MOV   TH1,  #0FEH                ;2ms方波
              MOV   TL1,  #0C2H
              SETB  ET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SETB  EA                       ;允许全局中断
              SETB  TR1                       ;打开定时器0
              MOV     A, R3
              MOVC   A, @A+DPTR
              INC       R3
              PUSH ACC

    MOV A,P0T
              ADD A,#0C0H
              MOV P0T,A
              MOV P0,P0T

              POP ACC
              MOV     P1,A
                            MOV    R3,#0
RETI

   INTER0: INC R1
   CJNE R1,#03H,FUZHI
   MOV R1,#00H
FUZHI:  MOV 71H,R1
MOV R4,71H
   LJMP  PT0M0
BACK:  LJMP HERE
CHECK:
LJMP   HERE

SEGTAB1: DB 0B7H, 0FCH, 6EH
SEGTAB2: DB 0DH, 0FCH, 6EH
SEGTAB3: DB 0FDH,0B6H, 6EH

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