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芯片WT588D手册电路资料包+VoiceChip录音软件下载

楼主:
588应用开发资料

包含以下资料:
VoiceChip Beta 1.6.zip

1. WT588D 芯片及模块概述
WT588D 模块包括 WT588D-16P、WT588D-28P 两种封装。芯片包括 WT588D-18P、WT588D-20SS、
WT588D-32L 三种封装。该系列语音芯片主控均为一次性烧录 OTP 语音芯片,可外挂 2M~32Mbit 的SPI-flash,语音内容等均存放在 SPI-flash 里面,可以重复烧写更换语音内容和控制方式,输出方式等。支持 PWM 和DAC 两种输出方式,不同输出方式对应接线方式不同,必须在制作工程文件时设定好对应输出方式。工作电压范围:DC2.8V 至 5.5V(VDD=2.8~5.5,VCC=2.8~3.6)。PWM 可以直接驱动 8 欧姆/0.5W 喇叭。支持独立按键、3*8矩阵按键、并口控制、一线串口、三线串口等多种控制方式。
2. 快速试听语音
参考《WT588D芯片及模块应用电路》 ,按照相应控制模式的电路图连接好电路。
2.1.  WT588D 模块
如有多功能测试架的用户可以把 WT588D 模块放到多功能测试架上进行测试。详细操作请参考
《WT588D下载测试工具介绍》 。如没有测试架的用户可以参考下面的操作。

如上图所示,先用 WT588D 下载器把我们的 WT588D 按键控制模式(PWM 输出)的测试工程(可以到公司网站下载)下载到 SPI-flash 里面。触发上图中红色圆圈内的 K1~K4 任何一个按键就可以快速试听语音了。如果 K1~K4 不能触发播放语音,请检查电路是否正常。注意供电电压范围:VDD=2.8~5.5V,VCC=2.8~3.6V

如上图所示,将 SPI-flash 对应管脚和芯片复位脚引出来,连接 WT588D下载器对应管脚(注意引线不宜过长),把我们的 WT588D 按键控制模式的测试工程(可以到公司网站下载)下载到 SPI-flash 里面(具体参考 WT588D下载测试工具介绍) 。按上图中的 K1~K4 任何一个按键就可以快速试听语音了。如果 K1~K4 不能触发播放语音,请检查电路是否正常。注意供电电压范围:VDD=2.8~5.5V,VCC=2.8~3.6V
3. 按键控制
WT588D-20SS 芯片和 WT588D-16P 模块只有 4 个按键,WT588D-32L 芯片和 WT588D-28P 模块有 10个按键有效。这些按键的作用可以自由设定功能与触发方式。 按键控制模式下每个按键可随意设置任意按键为脉冲可重复触发、脉冲不可重复触发、无效按键、电平保持不可循环、电平保持可循环、电平非保持可循环、上一曲不循环、下一曲不循环、上一曲可循环、下一曲可循环、音量+、音量-、播放/暂停、停止、播放/停止等 15 种触发方式。而且可以设定触发的对应语音地址。详细说明可以参考《WT588D 软件使用说明书》 。

4. MCU 控制
4.1. MCU 控制播放语音
确认硬件电路连接正常后就可以进行串口调试了,下载相应串口控制方式的 WT588D 工程文件,定义
好单片机 IO口,参照说明书上程序范例,按照时序图调节好时序长度,用示波器观察您单片机的发码时序,
如下图三线串口时序图:

1.  复位低电平时间最短为 5ms,可以适当增大。
2.  复位之后要保持 CS高电平至少 30ms,以供系统进行初始化。
3.  CS拉低后,保持 CLK高电平至少 5ms 以唤醒芯片,使芯片进入工作状态。
4.  时钟周期为 300us~1ms,最好使用我们的推荐值 300us。
5.  发码结束后大约 20ms 就会输出语音及 BUSY 信号。
6.  如果喇叭没有输出语音,可以用示波器观察 BUSY 电平是否有跳变,音频输出端是否有波形输出。
如果按照上述调整好电路后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进行控制了。
4.2. 音量调节功能
注:如需使用音量调节命令,一线串口控制模式时请控制 WAV文件的采样率不得大于 18K,三线串口模式时请控制 WAV文件的采样率不得大于 20K。
WT588D 芯片可以通过串口发码进行音量调节,有 8 级音量控制。也可以通过按键设置里面设置按键为音量+、音量-功能进行音量调节。
WT588D 芯片在复位后音量会恢复到最大,所以在发送音量命令后不要控制复位。在语音芯片工作状态中发送音量命令可以调节音量大小,不管语音芯片是否处于语音播放还是语音停止状态。如果是先触发地址语音或者其他的命令,则需要等待 90ms 才能发送音量调节命令,否则无效。

4.3. 循环播放
循环播放命令需要在发送语音地址信号或者其他命令 30ms 之后、语音停止播放前发送,否则语音芯片不能有效识别循环命令。

5. 外接功放电路
WT588D芯片要外接功放必须设置成 DAC 输出方式,只需要从 DAC 外接所需功放即可,如下图所示

注:R2和 C1分别为 1.2K电阻和 104电容,这两个器件是必须的,不能去掉,否则会导致声音失真。R2 可以调节音量大小,阻值越大声音越大,阻值范围为:270 欧~1.2K 欧。
注意供电电压范围:VDD=2.8~5.5V,VCC=2.8~3.6V

网友A(2019-01-04):
谢大大,正在找这个软件尼

网友B:
我下载的文件不见了

网友C(2019-02-16):
楼主我在载入语音的时候,总显示采样率不合适

网友D(2019-04-08):
为啥下载后我打不开,它老自动关闭

网友E:
这个,怎么把语音下载到芯片里啊,还有外挂SPI-FLASH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F(2019-05-13):
新手学习多多指教

网友G(2020-03-13):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在载入语音的时候,总显示采样率不合适

你好,采样率不合适怎么解决你知道了吗

网友H(2020-05-11):
正在找这个软件尼

网友I:
楼主你好,请问可以分享一下.DSN格式的WT588D芯片文件吗,我在proteus里面找不到这个芯片。谢谢你。

网友J(2021-02-08):
WIN10系统无法读到吗?

网友J:
我是买回来的直插的,采购购买回来吗,没有烧录,直接拿到加工,现在要拆卸下来焊接,如果可以在线烧录就方便了

网友K:
现在这个软件好多地方下不到了,希望可以用上,谢谢楼主~

网友L:
作为一个单片机小白,一步一步、跌跌撞撞,从点亮流水灯竟然也来到了语音芯片!感谢51hei大家庭各位大虾大拿们的无私分享!

网友M(2021-03-25):
感谢楼主,刚刚开始发生了兴趣。找了点儿相关资料,看来还是楼主这儿的资料更全面。谢谢!

网友M: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好,请问可以分享一下.DSN格式的WT588D芯片文件吗,我在proteus里面找不到这个芯片。谢谢你。

哎哟。如果能有这个芯片的proteus的器件可是太好了。请教楼主吧,我可真是小白,今天刚刚开始知道这个芯片。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在载入语音的时候,总显示采样率不合适

据查“WT588D VoiceChip 软件能加载 WAV 格式的音频,且采样率必须为 6000Hz、8000Hz、10000Hz、12000Hz、14000Hz、16000Hz、18000Hz、20000Hz、22000Hz。在软件的左边区域为音频加载区,在软件的音频加载区点击右键,在弹出来的菜单里选择“装载”即能把语音装载进来。 ”不知对否,供参考 也是这个芯片的上位机软件说明书里看到的。

网友M:
语音文件用大多数音频编辑软件可以设定音频采样率,我用的比较熟悉的格式化工厂软件能很方便搞定。

网友N:
怎么把语音下载到芯片里啊

网友O(2021-05-02):
正在寻找这个软件 希望对我有用

网友P(2022-01-07):
感谢楼主,正在找这个软件

网友Q(2022-12-21):
非常感谢,找了好久的资料

网友R(2023-11-03):
请问用虚拟机可不可以使用啊

网友S(2024-02-18):
我也下载下来,学习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T(2025-02-08):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好,请问可以分享一下.DSN格式的WT588D芯片文件吗,我在proteus里面找不到这个芯片。谢谢你。

嘉立创里面应该有我也没有

网友U(2025-03-10):
如果选择MP3模式,外部按键播放/暂停、下一曲、上一曲、音量+、音量-  需要怎么接?

网友U:
如果选择MP3模式,spi-flash中的音频文件,怎么用按键去控制播放/暂停、上一首、下一首、音量+、音量—

网友V(2026-01-20):
这个资源好难找啊

网友W(2026-03-27):
谢谢资料,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