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行驱动AD9910源码(产生频率可控正弦波)12864显示

楼主(2018-11-08):
stm32f103驱动DDS模块ad9910,产生频率可控正弦波,相位和幅值也可以通过程序配置,但是不建议,我试了一下会出现幅值不稳的情况

#include "stm32_config.h"
#include "AD9910.h"

extern uchar cfr2[4]; //cfr2控制字
extern uchar cfr1[4]; //cfr1控制字

char str[30];        //显示缓存
extern u8 _return;
int main(void)
{
        u16 i=0;
        unsigned long int freq = 1000000;

        delay_init(72);        //初始化延时函数

        Init_ad9910();
        Freq_convert(30000000);
        Write_Amplitude(600); //写幅度,输入范围:1-650 mV

        while(1)
        {
                Freq_convert(freq);
                freq = freq + 1000000;
                if(freq > 40000000)
                {
                        freq = 1000000;
                }
                delay_ms(200);

        }
}

/*

if(PAin(0) == 0)
                {
                        delay_ms(5);
                        cfr1[0] = 0x00; //RAM 失能
                        cfr2[1] = 0x00; //DRG 失能
                        Txcfr(); //发送cfrx控制字
                        Write_Amplitude(500); //写幅度,输入范围:1-650 mV
                        Freq_convert(100000); //写频率,输入范围:1-400 000 000Hz
                }
                if(PAin(8) == 0)
                {
                        delay_ms(5);
                        cfr1[0] = 0x00; //RAM 失能
                        cfr2[1]=0x0e; //DRG 使能
                        Txcfr(); //发送cfrx控制字
                        Write_Amplitude(500); //写幅度,输入范围:1-650 mV
                        //扫频波下限频率,上限频率,频率步进(单位:Hz),步进时间间隔(单位:us)
                        SweepFre(100, 100000, 10, 240000); //步进时间范围:4*(1~65536)ns
                }

                if(PDin(3) == 0)
                {
                        delay_ms(5);
                        Square_wave(200); //方波,采样时间间隔输入范围:4*(1~65536)ns
                        cfr1[0] = 0xc0; //RAM 使能,幅度控制
                        cfr2[1] = 0x00; //DRG 失能
                        Txcfr(); //发送cfrx控制字
                }

*/

/**********************************************************
                       康威电子
                        显示:12864
接口:按键接口请参照key.h
时间:2015/11/3
版本:1.0
作者:康威电子
其他:程序借鉴正点原子,添加自己的驱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AD9910.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
  名称:AD9910串行驱动
  编写:Liu
  日期:2014.6
  修改:无
  内容:
------------------------------------------------*/
uchar cfr1[]={0x00,0x40,0x00,0x00};       //cfr1控制字
uchar cfr2[]={0x01,0x00,0x00,0x00};       //cfr2控制字
const uchar cfr3[]={0x05,0x0F,0x41,0x32};       //cfr3控制字  40M输入  25倍频  VC0=101   ICP=001;
uchar profile11[]={0x3f,0xff,0x00,0x00,0x25,0x09,0x7b,0x42};       //profile1控制字 0x25,0x09,0x7b,0x42
                  //01振幅控制 23相位控制 4567频率调谐字

uchar drgparameter[20]={0x00}; //DRG参数
uchar ramprofile0[8] = {0x00}; //ramprofile0控制字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ramdata_Square[4096];

void AD9110_IO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PA,PB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Pin_7| GPIO_Pin_8| GPIO_Pin_9|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Pin_8; //A2,A4,A5,A6,A8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GPIO_Pin_14| GPIO_Pin_15); //除了C14,C15,其他都选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

//=====================================================================

//======================ad9910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ad9910(void)
{
        AD9110_IOInit();//IO初始化
        AD9910_PWR = 0;//软件拉低

        PROFILE2=PROFILE1=PROFILE0=0;
        DRCTL=0;DRHOLD=0;
        MAS_REST=1;
        delay_ms(5);
        MAS_REST=0;

        Txcfr();
}
//=====================================================================

//======================发送8位数据程序================================
void txd_8bit(uchar txdat)
{
        uchar i,sbt;
        sbt=0x80;
        SCLK=0;
        for (i=0;i<8;i++)
        {
                if ((txdat & sbt)==0)
                        AD9910_SDIO=0;
                else
                        AD9910_SDIO=1;
                SCLK=1;
                sbt=sbt>>1;
                SCLK=0;
        }
}
//=====================================================================

//======================ad9910发送cfrx控制字程序=======================
void Txcfr(void)
{
        uchar m,k;

        CS=0;
        txd_8bit(0x00);    //发送CFR1控制字地址
        for (m=0;m<4;m++)
                txd_8bit(cfr1[m]);
        CS=1;
        for (k=0;k<10;k++);

        CS=0;
        txd_8bit(0x01);    //发送CFR2控制字地址
        for (m=0;m<4;m++)
                txd_8bit(cfr2[m]);
        CS=1;
        for (k=0;k<10;k++);

        CS=0;
        txd_8bit(0x02);    //发送CFR3控制字地址
        for (m=0;m<4;m++)
                txd_8bit(cfr3[m]);
        CS=1;
        for (k=0;k<10;k++);

        UP_DAT=1;
        for(k=0;k<10;k++);
        UP_DAT=0;
        delay_ms(1);
}
//=====================================================================

//===================ad9910发送profile0控制字程序======================
void Txprofile(void)
{
        uchar m,k;

        CS=0;
        txd_8bit(0x0e);    //发送profile0控制字地址
        for (m=0;m<8;m++)
                txd_8bit(profile11[m]);
        CS=1;
        for(k=0;k<10;k++);

        UP_DAT=1;
        for(k=0;k<10;k++);
        UP_DAT=0;
        delay_ms(1);
}
//=====================================================================

//===================计算频偏字、频率字和发送程序======================
void Freq_convert(ulong Freq)
{
        ulong Temp;
        if(Freq > 400000000)
                Freq = 400000000;
        Temp=(ulong)Freq*4.294967296; //将输入频率因子分为四个字节  4.294967296=(2^32)/1000000000 (1G 是内部时钟速度)
        profile11[7]=(uchar)Temp;
        profile11[6]=(uchar)(Temp>>8);
        profile11[5]=(uchar)(Temp>>16);
        profile11[4]=(uchar)(Temp>>24);
        Txprofile();
}
//=====================================================================

//===================计算幅度字和发送程序==============================
void Write_Amplitude(uint Amp)
{
        ulong Temp;
        Temp = (ulong)Amp*25.20615385;           //将输入幅度因子分为两个字节  25.20615385=(2^14)/650
        if(Temp > 0x3fff)
                Temp = 0x3fff;
        Temp &= 0x3fff;
        profile11[1]=(uchar)Temp;
        profile11[0]=(uchar)(Temp>>8);
        Txprofile();
}
//=====================================================================

//======================ad9910发送DRG参数程序==========================
void Txdrg(void)
{
        uchar m,k;

        CS=0;
        txd_8bit(0x0b);    //发送数字斜坡限制地址0x0b
        for (m=0;m<8;m++)
                txd_8bit(drgparameter[m]);
        CS=1;
        for(k=0;k<10;k++);

        CS=0;
        txd_8bit(0x0c);    //发送数字斜坡步长地址0x0c
        for (m=8;m<16;m++)
                txd_8bit(drgparameter[m]);
        CS=1;
        for(k=0;k<10;k++);

        CS=0;
        txd_8bit(0x0d);    //发送数字斜坡速率地址0x0d
        for (m=16;m<20;m++)
                txd_8bit(drgparameter[m]);
        CS=1;
        for(k=0;k<10;k++);

        UP_DAT=1;
        for(k=0;k<10;k++);
        UP_DAT=0;
        delay_ms(1);
}
//=====================================================================

//=====================扫频波参数设置和发送程序========================
void SweepFre(ulong SweepMinFre, ulong SweepMaxFre, ulong SweepStepFre, ulong SweepTime)
{
        ulong Temp1, Temp2, ITemp3, DTemp3, ITemp4, DTemp4;
        Temp1 = (ulong)SweepMinFre*4.294967296;
        if(SweepMaxFre > 400000000)
                SweepMaxFre = 400000000;
        Temp2 = (ulong)SweepMaxFre*4.294967296;
        if(SweepStepFre > 400000000)
                SweepStepFre = 400000000;
        ITemp3 = (ulong)SweepStepFre*4.294967296;
        DTemp3 = ITemp3;
        ITemp4 = (ulong)SweepTime/4; //1GHz/4, 单位:ns
        if(ITemp4 > 0xffff)
                ITemp4 = 0xffff;
        DTemp4 = ITemp4;

        //扫频上下限
        drgparameter[7]=(uchar)Temp1;
        drgparameter[6]=(uchar)(Temp1>>8);
        drgparameter[5]=(uchar)(Temp1>>16);
        drgparameter[4]=(uchar)(Temp1>>24);
        drgparameter[3]=(uchar)Temp2;
        drgparameter[2]=(uchar)(Temp2>>8);
        drgparameter[1]=(uchar)(Temp2>>16);
        drgparameter[0]=(uchar)(Temp2>>24);
        //频率步进(单位:Hz)
        drgparameter[15]=(uchar)ITemp3;
        drgparameter[14]=(uchar)(ITemp3>>8);
        drgparameter[13]=(uchar)(ITemp3>>16);
        drgparameter[12]=(uchar)(ITemp3>>24);
        drgparameter[11]=(uchar)DTemp3;
        drgparameter[10]=(uchar)(DTemp3>>8);
        drgparameter[9]=(uchar)(DTemp3>>16);
        drgparameter[8]=(uchar)(DTemp3>>24);
        //步进时间间隔(单位:us)
        drgparameter[19]=(uchar)ITemp4;
        drgparameter[18]=(uchar)(ITemp4>>8);
        drgparameter[17]=(uchar)DTemp4;
        drgparameter[16]=(uchar)(DTemp4>>8);
        //发送DRG参数
        Txdrg();
}
//=====================================================================

//=================ad9910发送ramprofile0控制字程序=====================
void Txramprofile(void)
{
        uchar m,k;

        CS=0;
        txd_8bit(0x0e);    //发送ramprofile0控制字地址
        for (m=0;m<8;m++)
                txd_8bit(ramprofile0[m]);
        CS=1;
        for(k=0;k<10;k++);

        UP_DAT=1;
        for(k=0;k<10;k++);
        UP_DAT=0;
        delay_ms(1);
}
//=====================================================================

//=======================ad9910发送ramdata程序=========================
void Txramdata(void)
{
        uint m,k;

        CS=0;
        txd_8bit(0x16);    //发送ram控制字地址
        for (m=0; m<4096; m++)
                txd_8bit(ramdata_Square[m]);
        CS=1;
        for(k=0;k<10;k++);

        UP_DAT=1;
        for(k=0;k<10;k++);
        UP_DAT=0;
        delay_ms(1);
}
//=====================================================================

//=======================方波参数设置和发送程序========================
void Square_wave(uint Sample_interval)//方波
{
        ulong Temp;
        Temp = Sample_interval/4; //1GHz/4, 采样间隔范围:4*(1~65536)ns
        if(Temp > 0xffff)
                Temp = 0xffff;
        ramprofile0[7] = 0x24;
        ramprofile0[6] = 0x00;
        ramprofile0[5] = 0x00;
        ramprofile0[4] = 0xc0;
        ramprofile0[3] = 0x0f;
        ramprofile0[2] = (uchar)Temp;
        ramprofile0[1] = (uchar)(Temp>>8);
        ramprofile0[0] = 0x00;
        Txramprofile();

        Txramdata();
}
//=====================================================================

网友A(2019-08-05):
嘤嘤嘤,想要这个程序

网友B:
请问为什么我用方波的程序产生的是三角波呢?

网友C(2020-03-07):
大哥麻烦问下改幅值的话该再哪改

网友C:
麻烦问一下IO对应怎么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我用方波的程序产生的是三角波呢?

麻烦问一下这个接口怎么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我用方波的程序产生的是三角波呢?

请问一下主函数里面该怎么调用

网友D(2020-12-04):
麻烦问一下端口是怎么接的

网友E(2024-04-09):
想知道有没有说明接口怎么接

网友E:
这个写着是rct6的下了是ze的,这两个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