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流水灯 swtich语句的控制P0口8位LED的点亮状态

楼主(2018-11-08):
swtich语句的控制P0口8位LED的点亮状态

//实例20:用swtich语句的控制P1口8位LED的点亮状态
#include<reg51.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sbit K5=P3^2;     //将K5位定义为P1.4
/*****************************
函数功能:延时一段时间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n;
for(n=0;n<20000;n++)
        ;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download by http://www.codefans.net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i=0;    //将i初始化为0
        while(1)
         {
                  if(K5==0)     //如果S1键按下
                   {
                          delay();  //延时一段时间 按键消抖
                          if(K5==0) //如果再次检测到S1键按下
                            i++;    //i自增1
                          if(i==9)  //如果i=9,重新将其置为1
                            i=1;

                   }
                 switch(i)   //使用多分支选择语句
                                 {
                                   case 1: P1=0xfe;  //第一个LED亮
                                                        break;
                                        case 2: P1=0xfd;  //第二个LED亮
                                              break;
                                        case 3:P1=0xfb;   //第三个LED亮
                                              break;
                                        case 4:P1=0xf7;   //第四个LED亮
                                              break;
                                        case 5:P1=0xef;   //第五个LED亮
                                              break;
                                        case 6:P1=0xdf;   //第六个LED亮
                                              break;
                                        case 7:P1=0xbf;   //第七个LED亮
                                         break;
                                        case 8:P1=0x7f;   //第八个LED亮
                                              break;
                                        default:   //缺省值,关闭所有LED
                                              P1=0xff;
                                 }
                 }
}

网友A:
用switch语句,确实比if语句方便高效。

网友A:
程序有待推敲,如果按键一直按下,LED会以10ms为单位快速变化,也就是什么也看不清,达不到原设计目的。

网友B:
不需要用中断吗

网友A:
问题出现在这里:
if(K5==0)     //如果S1键按下
                   {
                          delay();  //延时一段时间 按键消抖
                          if(K5==0) //如果再次检测到S1键按下
                            i++;    //i自增1
                          if(i==9)  //如果i=9,重新将其置为1
                            i=1;

                   }

网友C(2020-11-07):
怎么用if来写这个了?

网友D:
用代码表更简

网友E(2024-09-04):
没加放手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