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音乐频谱原理图中音频信号从哪里输入?

楼主(2018-11-08):
新手想做一个音乐频谱,请问这个原理图,音频信号从哪里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看不清楚,输入一般通过 AD 采集,采集处理后驱动LED

图是这样的,左边那个是输入吗?

U

网友B(2019-04-25):
你看一下他这个单片机的ADC端口   肯定要从AD口进入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D(2020-01-04):
P2那个就是输入啊

网友E:
音频信号一般为连续变化的模拟量,你可以找一个AD口接上

网友F(2020-04-29):
P2应该是,因为它具有ADC口,同时还有接口

网友G(2020-06-12):
p2就是输入用实物用耳机插头输入仿真用信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