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最小系统详细讲解

楼主(2018-11-08):
下面51单片机最小系统的讲解,你参考一下51单片机共有40只引脚.
下面这个就是最小系统原理图,就是靠这四个部分,这个单片机就可以运行起来了.
一,一讲解:
第一部分:电源组(上图标记为1的部分)
40脚接电源5V,20脚接电源负极,在单片机里面,负极也可以叫GND或者”地”,我们在单片机的应用中,习惯说负极为”地”,上面GND就是英文ground的缩写,翻译过来就是"地"的意思.
第二部分:晶振组(上图标记为2的部分)
11.0592M晶振Y1与单片机的18,19脚并联,因为这两只脚,就是晶振工作的引脚.22p电容C2一端接18脚,一端接地.22p电容C3一端接19脚,一端接地.这两个电容,我们在10~30P之间选择都是可以的,主要作用是,过滤掉晶振部分的高频信号,让晶振工作的时候更加稳定.
第三部分:复位组(上图标记为2的部分)
10u电容C1正极接电源5V,C1负极接单片机的复位脚,第9脚.1K电阻R17一端接单片机的复位脚,第9脚,一端接地.就是通过这个10u和1k,就可以让单片机一供电时,单片机自动复位,从零开始执行程序,这个就是复位的概念.
第四部分:其它功能组(上图标记为4的部分)
这个脚是存储器使用选择脚,当这个脚接"地"时,那么告诉单片机选择外部存储器,当这个脚接"5V"时,说明单片机使用内部存储器.因为选择外部存储器,太浪费单片机仅有的资源,所以这一脚永远接电源5V(如上图所示),使用单片机的内部存储器,如果内部存储器不够容量,最多选择更高级容量的单片机型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A(2019-05-09):
STC单片机就无需复位电路和晶振

网友B(2019-07-11):
复位电路是不是少了一个按键?

网友C:
刚刚开始接触这个,,可以了解复位,为什么是一上电就复位呢,他是用什么来控制呢。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 小白看了容易理解

网友E(2019-10-11):
引用 网友A:
STC单片机就无需复位电路和晶振

复位可以不用 但是晶振要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F(2020-01-07):
引用 网友B:
复位电路是不是少了一个按键?

好像是类缺少了

网友G(2020-10-13):
写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