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控制GSM模块的短信功能源码分享

楼主(2018-11-08):
以msp430f5529作为主控,连接了一些传感器,可以将传感器的信息通过GSM模块发送到别的手机上
GSM模块中要插上sim卡
整个工程就在这里了

/*************************************************
  TXD 4.4   RST 76
  RXD 4.5   TEST 71
  CO2传感器    MGT811  5v   P6.1                    20.32
    光强度传感器 BH1750  3.3v SDA-P3.1 SCL-P3.3   宽度 15.33
    温湿度传感器 DHT11   3.3v P1.4                    14.27
    电扇   P75     水泵    P77
    加湿器  P76    窗帘    P62
************************************************/
#include  "msp430f5529.h"
#include  "strings.h"
#include  "BH1750.h"
#include  "AT.h"
#include  "iic.h"
#include  "math.h"
#define CPU           (1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double)x*CPU/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double)x*CPU/1000.0))
#define HIGH P1OUT|=BIT4;
#define LOW  P1OUT&=~BIT4;

#define FANOFF  P7OUT|=BIT5;
#define FANON  P7OUT&=~BIT5;
#define PUMPON  P7OUT|=BIT7;
#define PUMPOFF  P7OUT&=~BIT7;

char temph,templ,humdh,humdl,check;
#define Max 200
char Buff[Max];

int light_flag,mode_flag;
int getco2[2];
extern unsigned char BUF[2];
extern char content[];

char high[6]="(high)";
char cold[6]="(cold)";
char hot[5]="(hot)";
char dry[5]="(dry)";
char damp[6]="(damp)";
char normal[8]="(normal)";
char light[10]="Light: ";
char air[10] = "\r\nCO2: ";
char temp[15]= "\r\ntempture: ";
char wet[15] = "\r\nhumidity: ";
void water_get(void);
char receive(void);
void ADCinit();
void ATinit(void);
void InitbSys(void);
void light_get(void);
void co2_get(void);
void convert(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k;
  for(i=0;i<255;i++)
    for(k=0;k<time;k++)
      _NOP();
}

//****************** 本地变量声明  *************************//
int ss[2];
int flag1=0,i=0;
int flag2=0,flag3=0,flag4=0;   //读取短信内容用到的 flag
u8  Times=0,First_Int = 0,shijian=0;
vu8 Timer0_start;
char NBUF[5],TBUF[5];
char CBUF[5],T2BUF[5];
char HBUF[5],T3BUF[5];
char TEBUF[5],T4BUF[5];
//***************** 开始吧!!!!  *************************//
void roll(int p)
{
    for(i=1;i<p;i++)
    {
        P6OUT |= BIT2;;
        delay_us(500);
        P6OUT &= ~BIT2;
        delay_ms(20);
    }
}
void rollback(int p)
{
    for(i=1;i<p;i++)
    {
        P6OUT |= BIT2;;
        delay_us(2500);
        P6OUT &=~BIT2;
        delay_ms(20);
    }
}
void humon(void)
{
    P7OUT &=~ BIT6;
    delay_ms(100);
    P7OUT |= BIT6;
}
void send_buf( char *p)
{
    while(*p !='\0') //C语言里字符串末尾自动加“\0”(ASCII码值为0)
    {
          while (!(UCA1IFG&UCTXIFG));
          UCA1TXBUF=*p; //发送字符对应的ASCII码,12864指针可设置自动指向下一个显示地址
          *p++;
          Delay(40);
    }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2DIR|=BIT3+BIT2+BIT1;
  P2OUT|=BIT3+BIT2+BIT1;

  P7DIR |= BIT4+BIT5+BIT6+BIT7;
  P7OUT &=~(BIT4+BIT5+BIT6+BIT7);
  P7OUT |= BIT6;
  P6DIR|=BIT2;
  FANOFF;

  InitbSys();
  ATinit();
  ADCinit();

  TA0CCTL0 = CCIE;
  TA0CCR0 = 50000;
  TA0CTL = TASSEL_2 + MC_1 + TACLR;

  _EINT();
   wait();
   Set_Text_Mode();
   Second_AT_Command("AT+CMGD=1,4","OK",3);
   Delay(2000);
  mode_flag=1;
  light_flag=0;
  while(1)
  {

      if(mode_flag==1)
      {

          P2OUT &=~ BIT1;
          if((Find("C")||Find("M")||Find("T")||Find("I")))
          {
              P2OUT |= BIT1;

              send_buf("AT+CMGR=1\r\n");
              Delay(2000);

              if(Find("aaa"))
                  {
                      roll(300);
                      light_flag=1;
                  }
              else if(Find("bbb"))
                  {
                      rollback(270);
                      light_flag=0;
                  }
              else if(Find("ccc"))
                  {
                    FANON;
                  }
              else if(Find("ddd"))
                  {
                    FANOFF;
                  }
              else if(Find("eee"))
                  {
                      PUMPON;
               /*       Delay(5000);
                      Delay(5000);
                      Delay(5000);
                      PUMPOFF;*/
                  }
              else if(Find("fff"))
                  {
                      PUMPOFF;
                  }
              else if(Find("ggg"))
                  {
                      humon();
                  }

              else if(Find("hhh"))
                  {
                      water_get();
                      co2_get();
                      light_get();
                      convert();
                      Send((char*)content);
                  }
              else if(Find("000"))
                  {
                  mode_flag=0;
                  P2OUT &=~ BIT2;
                  }

              else{}

              Clear();
              Second_AT_Command("AT+CMGD=1,4","OK",3);
              Delay(2000);
              Second_AT_Command("AT+CMGD=1,4","OK",3);
              Delay(2000);
              Clear();
          }
       }
      else
      {
          P2OUT &=~ BIT2;
          P2OUT ^= BIT3;
          light_get();
          if((BUF[0]*255+BUF[1]>=300)&&(light_flag==0))
              {
                  roll(300);
                  light_flag=1;
              }
          else if((BUF[0]*255+BUF[1]<=200)&&(light_flag==1))
              {
                  rollback(300);
                  light_flag=0;
              }
          else{;}

          water_get();
          Delay(5000);

          if((humdh*255+humdl>=9000)||(getco2[0]*100+getco2[1]>2300))
          {
              FANON;
          }
          else
          {
              FANOFF;
          }
          co2_get();

      }
   }

//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0_ISP(void)
{

    if(Timer0_start)
        Times++;
    if(Times > (10*shijian))
    {
        Timer0_start = 0;
        Times = 0;
    }

}

#pragma vector=USCI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1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1IV,4))
  {
  case 0:break;                             // Vector 0 - no interrupt
  case 2:                                   // Vector 2 - RXIFG
      Buff[First_Int] = UCA1RXBUF;
      First_Int++;
      if(First_Int >= Max)
          First_Int = 0;
      break;
  case 4:break;                             // Vector 4 - TXIFG
  default: break;
  }
}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Key_interrput()
{
    if(P2IFG&BIT7)
    {
      Delay(200);
      if(P2IFG&BIT7)
      {
          while((P2IN&BIT7)==0);//松手检测
          P2IFG &= ~BIT7;  //清除中断标志位

          if(mode_flag==0)
              {
                 P2OUT |= BIT2+BIT3;
                 mode_flag=1;     //暗淡状态短信控制
              }
          else
              {
                 P2OUT &=~ BIT2;
                 mode_flag=0;    //发光状态自动控制
              }
} } }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ADC12IV,34))
      {
  case  0:break;
  case  2:break;
  case  4:break;
  case  6:
      getco2[0]=ADC12MEM0/100;
      getco2[1]=ADC12MEM0%100;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case  8:break; case  9:break;   case  10:break; case  11:break;
  case  12:break; case  13:break; case  14:break; case  15:break;
  case  16:break; case  17:break; case  18:break; case  19:break;
  case  20:break; case  21:break;
  case  22:break; case  23:break; case  24:break; case  25:break;
  case  26:break; case  27:break; case  28:break;
  case  29:break; case  30:break; case  31:break; case  32:break;
  case  33:break; case  34: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convert(void)
{
     int A,B,reall,realc,realh,realt;
     for(i=0;i<200;i++)
        content[i]=0;
     ss[0]=getco2[0];
     ss[1]=getco2[1];
//*******************光强度获取值转换**********************//
     reall=BUF[0]*255+BUF[1];
     A=0;
     for(i=0;i<5;i++)
     {
         NBUF[i] = (reall-A)/(pow(10,4-i));
         A+=NBUF[i]*(pow(10,4-i));
     }
     for(i=0;i<5;i++)
        NBUF[i]=NBUF[i]+48;
     B=0;
     for(i=0;i<5;i++)
     {
         if(NBUF[i]!=48)
             {
             TBUF[B]=NBUF[i];
             B++;
             }
     }
//*******************co2获取值转换**********************//
     realc=getco2[0]*100+getco2[1];
     A=0;
     for(i=0;i<5;i++)
      {
          CBUF[i] = (realc-A)/(pow(10,4-i));
          A+=CBUF[i]*(pow(10,4-i));
      }
      for(i=0;i<5;i++)
         CBUF[i]=CBUF[i]+48;
      B=0;
      for(i=0;i<5;i++)
      {
          if(CBUF[i]!=48)
              {
              T2BUF[B]=CBUF[i];
              B++;
              }
      }
//*******************湿度获取值转换**********************//
      realh=humdh*255+humdl;
      A=0;
      for(i=0;i<5;i++)
       {
           HBUF[i] = (realh-A)/(pow(10,4-i));
           A+=HBUF[i]*(pow(10,4-i));
       }
       for(i=0;i<5;i++)
           HBUF[i]=HBUF[i]+48;
       B=0;
       for(i=0;i<5;i++)
       {
           if(HBUF[i]!=48)
               {
               T3BUF[B]=HBUF[i];
               B++;
               }
       }
//*******************温度获取值转换**********************//
       realt=temph*255+templ;
       A=0;
       for(i=0;i<5;i++)
        {
            TEBUF[i] = (realt-A)/(pow(10,4-i));
            A+=TEBUF[i]*(pow(10,4-i));
        }
        for(i=0;i<5;i++)
            TEBUF[i]=TEBUF[i]+48;
        B=0;
        for(i=0;i<5;i++)
        {
            if(TEBUF[i]!=48)
                {
                T4BUF[B]=TEBUF[i];
                B++;
                }
        }
//******************************************************//
      strcat(content,(char*)light);
      strcat(content,(char*)TBUF);
      strcat(content,(char*)air);
      strcat(content,(char*)T2BUF);
      //if(realc>2500) strcat(content,(char*)high);
      //else strcat(content,(char*)normal);

      strcat(content,(char*)wet);
      strcat(content,(char*)T3BUF);
    //  if(realh>600) strcat(content,(char*)damp);
    //  else if(realh<100) strcat(content,(char*)dry);
    //  else strcat(content,(char*)normal);

      strcat(content,(char*)temp);
      strcat(content,(char*)T4BUF);
     // if(realt>1800) strcat(content,(char*)hot);
     // else if(realt<400)  strcat(content,(char*)cold);
     // else strcat(content,(char*)normal);

}
void ATinit(void)
{
    P4SEL |=BIT4+BIT5 ;                       // P5.6,7 = USCI_A1 TXD/RXD
    UCA1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A1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1BR0 = 9;                              // 1MHz 115200 (see User's Guide)
    UCA1BR1 = 0;                              // 1MHz 115200
    UCA1MCTL |= UCBRS_1 + UCBRF_0;            // Modulation UCBRSx=1, UCBRFx=0
    UCA1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A1IE |= UCRXIE;                         // Enable USCI_A1 RX interrupt
}

void InitbSys()
{
    P2IE  |= BIT7; //设置p2.7可以中断
    P2IES |= BIT7; //设置p2.7为下降沿中断
    P2IFG &= ~BIT7;//设置p2.7为0 无中断请求
    P2REN |= BIT7; //设置p2.7为上下拉电阻使能
    P2OUT |= BIT7;

    UCSCTL4 |= SELS__DCOCLK ;
    InitIIC();
    WriteBH1750(0x01,1);
    P4DIR|=BIT7;
}
void ADCinit()
{
    ADC12CTL0 = ADC12SHT02 + ADC12ON;
    ADC12CTL1 = ADC12SHP;
    ADC12IE   = 0X01;
    ADC12CTL0 |= ADC12ENC;
    P6SEL |= 0X01;

}
void light_get()
{
    WriteBH1750(0x01,1);
    WriteBH1750(0x10,1);
    delay_ms(180);
    ReadBH1750Seq(0x01);

}
void co2_get()
{
    ADC12CTL0 |= ADC12SC;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char receive(void)
{
  unsigned char num=0,tem,cnt;              //临时变量用于存储接受数据
  for(cnt=0;cnt<8;cnt++)
  {
    tem=0;
    while(!(P1IN&BIT4));       //等待14us的低电平结束
    delay_us(26);
    if((P1IN&BIT4))           /////////长于30us定义为1
    {
      tem=1;
      while((P1IN&BIT4));        //等待一位的采集结束
    }
    num<<=1;
    num|=tem;
  }
  return num;
}

void water_get(void)
{
    P1DIR|=BIT4;
    LOW;
    delay_ms(20);
    HIGH;
    delay_us(30);         //20--40
    P1DIR &=~BIT4;
    if(!(P1IN&BIT4));             //从机发出响应信号
    {
      while(!(P1IN&BIT4)); //等待响应响应结束
      while((P1IN&BIT4));  //开始采集
      humdh=receive();
      humdl=receive();
      temph=receive();
      templ=receive();
      check=receive();
    }
}

楼主:
自顶~~~~~当年的毕业设计

楼主:
当年的毕业设计

网友A:
gsm模块的名字是什么

网友B:
用什么软件打开里面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gsm模块的名字是什么

SIM900

楼主:
我用430做的   一般430都是用CCS的吧 我就是

网友C(2018-12-28):
没有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