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模拟手机拨号的proteus仿真图和源码

楼主(2018-11-08):
手机拨号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BEEP=P1^0;
sbit LCD_RS=P2^0;
sbit LCD_RW=P2^1;
sbit LCD_EN=P2^2;
void DelayMS(u16 ms);
bit LCD_Busy_Check();
void LCD_Set_Position(u8 Position);
void Write_LCD_command(u8 cmd);
void Write_LCD_data(u8 dat);
//--标题字符串
char code Title_Text[]={"intput number:  "};
char code Wrong_Text[]={"wrong number!   "};
char code Calling_Text[]={"phone calling!  "};
//--键盘拔号与键盘符号映射表
u8 code key_Table[]={'1','2','3','4','5','6','7','8','9','*','0','#'};
//--键盘拔号数字缓冲
u8 Dial_Code_Str[]={"                "};
u8 keyNo=0xff;
int tCount=0;
//------------------------------------  //延时 //------------------------------------
void DelayMS(u16 x)
{
        u8 i;
        while(x--)
        for(i=0;i<120;i++);
}
//-------------------------------- //在LCD指定的行上显示字符串 //--------------------------------
void Display_String(u8 *str,u8 LineNo)
{
        u8 k;
        LCD_Set_Position(LineNo);
        for(k=0;k<16;k++)
        Write_LCD_data(str[k]);
}
//---------------------------------------------- //忙检查 //---------------------------------------------
bit LCD_Busy_Check()
{
        bit LCD_Status;
        LCD_RS=0;//寄存器选择
        LCD_RW=1;//读状态寄存器
        LCD_EN=1;//开始读
        DelayMS(1);
        LCD_Status=(bit)(P0&0x80) ;
        LCD_EN=0;
        return LCD_Status;
}
//--------------------------------------------------- //写LCD命令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8 cmd)
{
        while((LCD_Busy_Check()&0x80)==0x80);//忙等待
        LCD_RS=0;//选取择命令寄存器
        LCD_RW=0;//写
        LCD_EN=0;
        _nop_();
        _nop_();
        P0=cmd;
        DelayNOP();
        LCD_EN=1;
        DelayNOP();
        LCD_EN=0;
}
//----------------------------------------- //发送数据 //----------------------------------------
void Write_LCD_Data(u8 Str)
{
        while((LCD_Busy_Check()&0x80)==0x80);//忙等待
        LCD_RS=1;
        LCD_RW=0;
        LCD_EN=0;
        P0=Str;
        DelayNOP();
        LCD_EN=1;
        DelayMS(1);
        LCD_EN=0;
}
//------------------------------------------------- //LCD初始化 //-------------------------------------------------
void Initialize_LCD()
{
        Write_LCD_Command(0x38);
        DelayMS(5);
        Write_LCD_Command(0x0C);//清屏
        DelayMS(5);
        Write_LCD_Command(0x06);//字符进入模式,屏幕不动,字符后移。
        DelayMS(5);
        Write_LCD_Command(0x01);//显示开,关光标。
        DelayMS(5);
}
//-------------------------------------- //设置显示位置 //--------------------------------------
void LCD_Set_Position(u8 Position)
{
        Write_LCD_Command(Position | 0x80);
}
//----------------------------------------------- //t0控制按键声音 //-----------------------------------------------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TH0=-400/256;
        TL0=-400%256;
        BEEP=~BEEP;
        if(++tCount==200)
        {
        tCount=0;
        TR0=0;
        }
}
//------------------------- //键盘扫描 //------------------------
u8 Getkey()
{
        u8 i,j,k=0;
        u8 keyScanCode[]={0xef,0xdf,0xbf,0x7f};//键盘扫描码
        u8 keyCodeTable[]={0xee,0xed,0xeb,0xde,0xdd,0xdb,0xbe,0xbd,0xbb,0x7e,0x7d,0x7b};
        P3=0x0f; //扫描键盘获取按键序号
        if(P3!=0X0F)
        {
                for(i=0;i<4;i++)
                { P3=keyScanCode[i];
                         for(j=0;j<3;j++)
                         { k=i*3+j;
                                if(P3==keyCodeTable[k])
                                return k;
                        }
                }
        }
        else
                return 0xff;
}
//------------------------------- //main//--------------------------------
void main()
{
        int i=0,j;
        int c=0;
        P0=P2=P1=0XFF;
        IE=0X82;
        TMOD=0X01;
        Initialize_LCD(); //LCD初始化
        Display_String(Title_Text,0x00);//在第一行显示标题
        while(1)
        {
                keyNo=Getkey();//获取按键值
                if(keyNo==0xff)
                continue;//无按键时继续扫描
                if(keyNo==0x09)
                {
                        Dial_Code_Str[i]=0;
                        Dial_Code_Str[i-1]=0;
                        i=i-2;
                        if(i<-1)
                        {
                                i=-1;
                        }
                }
              //删除键

                else if(keyNo==0x0b)
                {
                        if(i==11&&c==0)
                        {
                                Display_String(Calling_Text,0x00);
                                while(c==0)
                                {
                                        TR0=1;
                                        DelayMS(1500);
                                        keyNo=Getkey();
                                        if(keyNo==0x0b)
                                        {
                                                break;
                                        }
                                }
                                c=1;

                        }
                        else if(i==11&&c==1)
                        {
                                  Display_String(Title_Text,0x00);
                                  for(j=0;j<16;j++) Dial_Code_Str[j]=' '; i=0;
                                  c=0;
                        }
                        else
                        {
                                Display_String(Wrong_Text,0x00);
                                DelayMS(3000);
                                Display_String(Title_Text,0x00);
                        }
                        Dial_Code_Str[i]=0;
                        i=i-1;
                        if(i<-1)
                        {
                                i=-1;
                        }
                }
                else{
                Dial_Code_Str[i]=key_Table[keyNo];//将待显示字符放入待显示的拔号串中
                }
                Display_String(Dial_Code_Str,0x40);//在第二行显示号码
                if(++i==11)//超过11位时清空
                {
                        for(j=0;j<16;j++) Dial_Code_Str[j]=' '; i=0;
                }
                TR0=1;//T0中断控制按键声音
                while(Getkey()!=0xff);//等待按键释放
        }
}

网友A:
你好,请问在吗?我想参考你这个作品设计一个结课作品,可以麻烦你给我讲解一下吗?

网友B(2020-05-27):
#号键没有用吗

网友C(2020-07-06):
手机拨号器跟电话拨号器一样吗

网友D(2021-01-03):
里面的仿真文件如何打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里面的仿真文件如何打开?

dsn用Proteus7.8打开,其他版本都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