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功放板左边的有交流声,右边的没有,百思不得其姐

楼主:
如下图,左边的有交流声,右边的没有,测了各输入端,电源端的杂波都和右近的一模一样,唯有左边那个喇叭静态输出端波形高许多,左,右下方的小电路都已排除,割线加飞线也试了一些,莫非是正电源靠近哪颗IC哪颗就会有交流声音?有没有什么补救方法?

网友A(2018-11-08):
功放星型布线很关键,我深有体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放星型布线很关键,我深有体会

你说的是地线星形这样吗?我现在搞不懂是整流电容离芯片太近还是地线电源线流向布线有问题

网友A:
每路功放的星型点从电容焊盘分出来

网友C:
1、先用直流电源试试
2、地线可以用大面积覆铜,效果可能比一点接地更好。
3、左声道的输出线靠近反馈端,可能会产生轻微正反馈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先用直流电源试试
2、地线可以用大面积覆铜,效果可能比一点接地更好。
3、左声道的输出线靠近反馈端 ...

你说的正反馈,,,我早就割线试过了,没用。

网友D(2021-12-27):
理论上电源独立有助抑制交流声

网友E:
低频模拟电路地线不要大面积覆铜,会形成环路变成空间50Hz接收天线的。